我的控这样有救么

楼主(2009-07-09):
我的WK1001的2个开关全断了 3D模式的教练模式的2个开关 主要是3D模式的开关 现在连飞都不能飞了 又不想换控 没那钱 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搞法 各位高手求救啊

网友:
开关是标准件,到电子市场买两个换上去不就得了?

楼主:
我拆开来了 下来怎么弄啊 都不清楚螺丝在哪 那个线路板怎么才可以拆下来 有人拆过这控没

网友:
外面的不就是螺丝吗,拆了就能从里面拿下来了

网友:
找修理部吧  就你现在的水平 说不定 哪下把线拉掉了 到时候连在什么位置你都不知道 到时候你就该哭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经把它拆下来了 就是这个开关外面电子市场都有的卖么 一个是可以拨2下 一个是可以拨3下的 不知道买不买的到 另外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啊 电线我已经全看过了 很小心的没弄断 如果弄断了么我真的要苦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 很多人都遇到过 。买快关 叫修电器的帮你焊上就行了 一般一个快关焊接5块钱

网友:
怎么搞断的?真厉害

网友:
市场上多为圆柄开关,这种扁柄的开关不太好买的。找厂家买配件吧。

网友:
这种部件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卖的

这种部件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卖的,你就把坏了的那个拿手上,去电子市场对比着买,整个开关买,买回来自己接,很简单的事。
还是找不到的话,就在这里留话给我,我寄几个给你玩,红色蓝色的我都有。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我今天去电子市场看看有没有的卖 就算是圆柄的能用我也焊上去好了 只要能用就行 就不知道那个3档开关好卖不 就算有 那种中间关 上下开的3档不知道啊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我今天去电子市场看看有没有的卖 就算是圆柄的能用我也焊上去好了 只要能用就行 就不知道那个3档开关好卖不 就算有 那种中间关 上下开的3档不知道啊可以用

三档的开关也是很普通的,不用担心。

网友:
质量不好啊,两个都断,摔过?
买你能买到的最贵的开关吧,免得下次还换

网友:
别以为航模的东西就很专业,有不少部件一样是很普通的货。

网友:
同求啊 我的控那个开关野断了····谁有的请PM

网友:
自己去电子市场买替换的吧,MS原装的很贵!

楼主:
终于把买到了 也换上去了 呵呵 心情不错 就是开关只有园柄的 又有些短 但是至少遥控修好了 呵呵 另外我发现修好后遥控信号变得很差 每个10S就有一个失去动力 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根本就不敢飞了 是不是应该升级2.4G?控我是不想换了 应为没多少资金 这控用着也还可以 到底信号发射是靠什么东西发射出来的呢 我搞不懂 为什么信号变得那么差

网友A:
不可能换个柄以后,控的性能就变化这么大的,你肯定搞过里面某些东西。
仔细检查下,看看内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