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船动力搭配,请老手指教!

楼主(2009-07-09):
新手买船,目前有的电池是11.1V 4000毫安 25C,配的动力是2858电机,2881KV值,电调是70A的,不知道这个电调能用我这个规格的电池吗?我如果跑,就3S跑,按照公式计算,此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100A,是不是电调会烧?对了,船是65CM的O艇,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烧不烧要问电机,不是问电池

网友:
电池很好. 看搭配了.桨大了电机电调都要受折腾

楼主:
我看了该电机参数表,最大电流才41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该电机参数表,最大电流才41A

认识误区,电机不会限制电流,参数上给的是最大工作电流不是实际电流。
当电机堵转或过载时电流会远远大于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