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sx7的充电器,难道真的要冲48小时吗!!!?

楼主(2009-07-09):
我是新手,前两天刚买的dsx7,只飞过模拟。充电时候发现原配充电器只有50ma的输出,按照网上的计算方法,充满原装1500ma的电池得要两天时间。天,这也太夸张了!难道设计人员脑袋出了问题!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插着充两天不就好了

楼主:
能配个其他什么充电器吗?给推荐一个!

网友:
好像不是!
9X2的充电器输出8点几伏!
插到控上,不接电池,测量控上电池输入端20左右!
不知道DSX7是不是这样!

网友:
换个好点的就行了。

网友A:
大家好!请问DSX7控怎么玩模式器?知道的告诉一下我.谢谢!

网友B:
我自己DIY了个插头,用山寨B6冲,1.5A左右电流,1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请问DSX7控怎么玩模式器?知道的告诉一下我.谢谢!

我就用的4合一带加密狗的模拟器,装上就用的,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DIY了个插头,用山寨B6冲,1.5A左右电流,1小时搞定!

这样子怕是电池很快报销哦!!

网友:
我充了大概40个小时,已经满了。我想没必要充48小时吧?不知道充电的时候能不能打开发射机开关看电压?

网友:
不能。50mA的充电器,充进去的电还没有控开着时候放掉的多。

网友:
那个开关是个转换,开了开关就切断充电回路了

控开着时大概200mA电流, 入不赋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怕是电池很快报销哦!!

NI-MH 电池没你想象的娇贵,8节串在一起也不是高档货色,我还想2A冲快点呢,怕爆炸没弄,毕竟时间是金钱,减少那破电池的一点点寿命比换回10几个小时划算多了

网友:
LZ建议你是换一个锂电池,这样充电就快了

网友(2009-11-04):
用锂铁电池

网友:
我用3s lipo 叉滿後(12.X V)直用沒降压.... 一直沒有問題...

网友:
真是很白痴的设计。什么年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的4合一带加密狗的模拟器,装上就用的,很简单啊

听说控要设置,是怎么设的?是用固定翼模式还是直升机模式?是否要改成1S模式?教练开关要开吗?麻烦回答一下。

网友C(2010-06-27):
玩过的人应该说说呀,我是随便充的,一般都是睡觉前充,第二天起来拔

网友D:
都用3s锂电 什么线都不用加 从没失控过

网友E:
DSX7用JR插头的3SLIPO什么也没加,就这么用到目前没问题。DSX7原装控电自制针插用B6充300MA左右电流,两个多小时OK,目前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F:
1500除50乘1.2就是充电时间了

网友G:
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都是睡觉前插上,第二天晚上再拨掉,就差不多了,你也不会每个白天都要用控吧?换锂电我觉得更不方便:充电还要拆下来。

网友H:
那是主流电池容量只有600毫安的时代设计的,充电电流只有50毫安
建议你用B6充,想多块要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