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0C玩不了XTR

楼主(2009-07-09):
新入了10C的chp 72MHz版本,把高频头拿掉后,进入XTR玩不了,动一个通道其他通道就乱动,然后在控里找PARAMETER项 选择 MODUL ,把 PCM1024 改成 PPM CYCLE POWER 也不行,请问如何设置才行?

网友A:
还要把十字盘模式改成1-S.

网友B:
换条信号线

楼主:
谢谢上面指导啊,弄好了,原来设置好ppm后要关机从开下才行!

网友B:
原帖由
zhuqw888
于 2009-7-9 18:00 发表
还要把十字盘模式改成1-S.
我都是用固定翼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