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丘比特V3 请教飞过小丘的老手

楼主(2009-07-09):
团购的CUPID V3周六刚到就处于等配件阶段了,还只玩了几次,原配尾电机和桨是差了点,我的机机降落时就是尾巴先落地尾桨就断了,按照坛子里的教程换尾桨,一不小心,那个尾电机N40轴还是弯了,这个电机的轴太细了,太软了。只得等配件了。
有些问题想请教飞过V3的老手:
1、一推油门尾电机就高速旋转,飞机就打转,再推油门大桨才开始转,继续推油门,在飞机还没起飞前有一个油门位置,尾电机明显感觉转速忽大忽小,再推油门尾电机转速又稳定了,这是我把飞机固定在桌子上试的,在实际飞时,起飞前也要打方向舵不让飞机转,这个现象是不是单桨机都有的现象。
2、大桨在旋转时,大齿盘水平方向不是很平稳,总是有点甩盘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吗?还是大齿盘本身不水平,还是主轴不直引起的,我感觉我的LAMA大齿好像很水平。
3、丘比特V3飞起来后,整机电流有多大,我手里有几块ESKY LAMA V4 的锂电,800MA 10C的可不可以飞,相信手里有LAMA的模友很多。
4、小丘的控能不能改成用ESKY 0404控用的USB 模拟线,用一条模拟线上模拟器,这两个控的手感太不一样了!

网友:
你把飞机固定在桌子上,陀螺仪无法正确感知飞机的状态尾桨转速就忽大忽小。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刚推油门的时候尾浆会先转。估计入门单浆机就这样吧。尾电机的确太容易坏啦。快递送到我手上时,尾浆就断了的,尾电机的轴就有点弯,没办法,用钳子轻轻的校正下,再把备用尾浆装上(V3尾浆正确的安装方法模型的论坛里有,你可以搜来看看)虽然说是RTF但我到手后还是花了几个小时才把平衡调好。说句老实话:V3调好的话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V3这款飞机刚起飞时需要降低些尾舵的推力,离开地面后就可以回中了
电池可以用7.4V800mAh10C放电的
机子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猛拉油门,否则新手飞行就很容易失控的
至于尾电机可以改成N60的,尾桨孔可以用麻花钻钻大些,但是不能比轴的直径大,装配时紧配,可在轴与孔之间加点胶水
弊病是整机重心后移,但是飞行起来的效果要比原装的好些
原装机整体飞行时悬停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再问一句,你们花多少银子买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模型版主的贴,好像是4合1有点问题,起飞前尾部推力过大,只需更新改进版4合1就行了,免费的哟,就是要等几天。
另回楼上的,我的V3是上次做活动团购价400元,不带模拟器,现在没做活动了。

网友:
V3是2.4G的控了,我的是V2还是PPM得所以我可用LAMA的0404控直接飞的,只要换下晶体就行,LAMA电池能飞小丘的,时间还可以的。只是动力比较柔和,LAMA的原装电池只有10C,所以下来电池会比较热。至于在起飞前,尾桨先转的问题我想是四合一上程序设计就是这样的,我的V2也是一样,刚起步可以打点方向刻意降低尾桨转速,等大奖转速提上去就不用打方向了。尾电机的轴的确是很软,我的V2不是直驱的,上次换个马达齿弄弯了2个备用马达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