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方向问题

楼主(2009-07-09):
我的飞机是GL450,刚才飞的时候发现,飞机一起飞,机头就往左快速打转(陀螺仪方向没有错),但我打满右方向,还是转,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吗?我估计是机械问题,上图
往左打满方向

网友:
往左打满方向

网友:
往右打满方向

网友:
确定陀螺仪方向没错?

网友:
请再次确定陀螺仪的方向

网友:
怎么知道没错的

网友:
lz图中尾推向左、向右到头时,遥控器的方向舵摇杆动作方向?

楼主:
控往左打,机头往左

网友:
根据你图中尾桨安装情况:
1、控往左打、尾推应当向右运动;
2、主桨顺时针旋转,面向JJ左侧时尾桨应是逆时针旋转,即尾桨向右吹风。
确定这两点后,再继续检查分析调整。

网友:
之前有没有炸过机,是不是新炸刚修好的? 机头就往左快速打转,我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尝试下:

1。晃动下看看陀螺的反应是否正常(看你螺丝的生锈了,这个你会的)

2。有没有后备舵,多换一两个给尾舵,看看情况是否有改变,或者好转。

3。检查一下皮带和尾管是否正常,有没有松紧错位或摩擦,尾管是否有凹陷。

4。检查一下重桨是不是很严重,也就是旋转起来两桨是否几乎同一平面,分别贴点不同颜色的东西两桨上,转起来就知道有没有。

5。我看你的机机尾波箱有碰撞过的痕迹,连尾翼都有牙印,因为是塑料的,再仔细观察下是否有损伤。

6。差一点的陀螺,对刚起飞时的陀螺效应(机身打转)处理能力会差点,反方向打方向舵后有好转,你看看有没有好转,如果是有好转,很可能是陀螺也有问题。

楼主:
嗯,是皮带松了

网友A:
皮带松了,很容易解决。有一种药水,可以用来使皮带更加结实,耐磨,有韧性。按一定剂量冲水,把皮带放进去泡个一晚上,你这条皮带就管用几年。

我也是两年前泡过到现在,特别是大鸡鸡的皮带,感觉不泡一次的话心里不塌实。

你去找找吧,名字叫什么k胶,忘记了,你去问问老板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松了,很容易解决。有一种药水,可以用来使皮带更加结实,耐磨,有韧性。按一定剂量冲水,把皮带放进去泡个一晚上,你这条皮带就管用几年。

我也是两年前泡过到现在,特别是大鸡鸡的皮带,感觉不泡一次的话心 ...

如此好东西哪里弄?

网友:
汽车维修部....拥有重型机械的工厂...马达厂...肯定有。

网友:
虚心成功一半你把东西说清楚啊,搞的心里痒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