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小丘V3的模友,一般备几块电池飞小丘的?

楼主(2009-07-09):
请教飞小丘V3的模友,一般备几块
电池
飞小丘的?

网友A:
3块飞完不炸机,够了
一般飞外场,炸机很快

网友B:
5分钟下来,我的尾电机已经不能用手摸啦!!!

网友C:
正常5分钟以后就该降落给电机散热了。。。不然电机很容易坏。

网友D:
一块电10分钟以上,三块够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尾电机改CN12,拉桨,一块电池飞10分钟应该可以吧!

网友E:
CN12尾电机加散热圈,尾桨改成拉桨,主电机升级成无刷电机,连续飞多久都可以,不存在电机过热的情况。

网友F:
两块,没等飞完就炸了。

网友F:
请问7楼的兄弟,主电机生无刷买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