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表的替代品

楼主(2009-07-09):
想淘个激光转速表,旺旺问了说是在被测的轴上贴上感应膜才能测,我想这种测速原理可能是利用光反射来测频率吧?于是我用打印机上拆下的光敏检测接上万用表的频率档,被测轴装上塑料遮光片,再将万用表读数乘60就是平常的每分钟转速了

网友:
创意无处不在!

网友A:
读数麻烦。

网友:
脑瓜子灵啊,哈哈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数麻烦。

对于DIY,其实转速不是时时要对的测好标注上个大约数就行了,只乘60

网友A:
刚照的,东西不贵几十块钱一个,还是有必要买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照的,东西不贵几十块钱一个,还是有必要买一个的。

要贴感应膜吧

网友A:
文具,涂改液有吧?透明胶带有吧?

把一半涂白了,粘上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具,涂改液有吧?透明胶带有吧?

把一半涂白了,粘上胶带。

比装个塑料片还麻烦

网友B:
我既没有数字万用表,也不想买激光测数仪,谁有更简单的办法测量转数啊?

网友C:
黑胶布缠一圈,再用一点香烟锡纸粘上就是..
3A这种办法N多年前就用过了,这种光耦的速度不能太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既没有数字万用表,也不想买激光测数仪,谁有更简单的办法测量转数啊?

目测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麻烦,直接上淘宝买个得了,才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胶布缠一圈,再用一点香烟锡纸粘上就是..
3A这种办法N多年前就用过了,这种光耦的速度不能太高..

6000转才100Hz,还想测多高的转速呀

网友F:
转速表和频率表本就是一回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e3d8&x_id=0db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麻烦,直接上淘宝买个得了,才几十块钱!

淘宝我也搜到了,但要贴感应膜,而且也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

   转数低的时候我真是贴一个纸条“目测”的啊,不过经常是“二五一十”的就弄糊涂啦。

网友:
我用过码表,嘿嘿

网友:
有时间用万用表D一个专用探头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买表要慎重 啊,呵呵

网友G:
我估计三a是干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三a是干电子的

我的职业与电子,机械完全不靠普 ,只是读书时爱好,现在工作不怎么忙了,想找回小时侯的感觉,而且垃圾少花钱

网友A:
老三A是公务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三A是公务员

网友H:
还是白领.:loveliness:

网友:
简单 可行的办法 如果安装在床上 占了一块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还是白领.:loveliness:

金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领

几天没洗澡已经黑领了

网友I:
3A,我数学不好,超过21就不会数啦,我只有10个手指加10个脚趾外加一个-----。还要乘60,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网友:
楼上的蝈蝈脑子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既没有数字万用表,也不想买激光测数仪,谁有更简单的办法测量转数啊?

有,电脑有吧?声卡有吧?话筒有吧?
把电机轴上沾一个纸片,让电机转起来,然后拿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档住一点纸片,纸片每转一圈就会打打出一下声音。拿话筒录下来,用录音软件就看得到频率了。

网友:
不用*60,在主轴上装上60格的光栅就可以了

网友:
37楼主意简单,其实电脑都不用,用口琴的声音对一下即可。: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I:
3A,我数学不好,超过21就不会数啦,我只有10个手指加10个脚趾外加一个-----。还要乘60,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这句话里还有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有,电脑有吧?声卡有吧?话筒有吧?
把电机轴上沾一个纸片,让电机转起来,然后拿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档住一点纸片,纸片每转一圈就会打打出一下声音。拿话筒录下来,用录音软件就看得到频率了。

     好办法啊,哪天叫孩子安装一个录音软件试试。录完音还要一点点的查波形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表和频率表本就是一回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511c1a0ebb4379aca9e1f855d3cce3d8&x_id=0db2

如果转速也和频率一样统一以秒为单位的话就只用一个表 ,是谁把转速按分来计算的 ,度量衡不统一麻烦不少,以前听在香港的亲戚说买了几百平方的住房,以为很大,TNND香港的住房以英尺为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啊,哪天叫孩子安装一个录音软件试试。录完音还要一点点的查波形图吧?

那不是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啊,哪天叫孩子安装一个录音软件试试。录完音还要一点点的查波形图吧?

很简单的,在两个尖峰中可以查出时间,一算就知道频率了。

网友K:
转速表都很便宜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转速表都很便宜了已经~

难度不大的,自己能改则改, 什么都便宜了还玩DIY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转速也和频率一样统一以秒为单位的话就只用一个表 ,是谁把转速按分来计算的 ,度量衡不统一麻烦不少,以前听在香港的亲戚说买了几百平方的住房,以为很大,TNND香港的住房以英尺为单位的

数显卡尺上不是有一个按键,可用变换成英寸或毫米显示么,如果频率表也有这样一个按键变换每分或每秒的脉冲周期显示就方便了---那不就是频率和转速的变换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显卡尺上不是有一个按键,可用变换成英寸或毫米显示么,如果频率表也有这样一个按键变换每分或每秒的脉冲周期显示就方便了---那不就是频率和转速的变换了么

从现在起别人问我电机转速我得按秒来称,或称主轴频率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现在起别人问我电机转速我得按秒来称,或称主轴频率就对了

我看行,统一按照每秒来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我也搜到了,但要贴感应膜,而且也不常用

什么跌价最快?——电子产品!
我去年买这玩艺还一百多,现在只剩下1/2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跌价最快?——电子产品!
我去年买这玩艺还一百多,现在只剩下1/2价值

这么说我10块钱淘的风机明年变5块了

网友:
我用的是ONO SOKKI的HT- 5100,非接触测量也是要贴反光膜的。接触测量可以用所配的橡皮头顶住马达轴心,不用贴膜。
另外还可以用所配的轮子测量线速度。(例如电梯吊缆的速度等)

还有一种叫“频闪仪”,不要贴反光膜的。调节旋钮,闪光频率会变化。使用的时候照马达轴,调节闪光频率,直到看起来马达轴似乎静止不转了,就可以直接读出转数了。

网友:
好聪明啊 怎么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