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飞机能飞不?

楼主(2009-07-09):
(无正文)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飞机能飞不?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不能,你的飞机很脆弱,机翼的加强不是靠贴两层KT板来加强的,一般式加碳杆。还有你的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太脆弱了,滑翔机本来就是靠风的机器,烧不注意就会给你吹翻、还有你的机身,这样与其多层粘上,还用不着来个框架结构的结识。

网友:
总之这是一架失败品,不但很重,而且不结实,机翼一般是整体而不是像你这样分成3段,就算能飞上去,在空中来个筋斗给风门俯冲拉杆,你的机机不散架的话,我就把它吃了

网友:
平尾太小了

网友:
机头扎几个铁钉配重比较靠谱

网友:
强度好像不高

网友:
只要动力够,门板也能飞
照这理论得出结论,能飞

网友:
你要干嘛?牵引?  带动力还是算了

网友:
肯定能飞!!!!!

网友:
飞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飞不起来吧。我觉得你的飞机不是很结实,而且很笨重,还没有加碳杆。

网友:
神洲行...我看行

网友:
找准重心,调整调整飞机左右对称性、机翼安装角、减少些阻力。然后做手掷滑翔还是可以的,至于带动力飞行,那楼主还是要多学习,多在论坛里看看别人的飞机,学习借鉴是进步的一条捷径哟!

网友:
lz真幽默

网友:
滑翔机翼型挺重要的。你那没有。

网友:
主要看动力哈  还有强度不够  一个起落就悬了哈

网友:
楼主的飞起来了没有啊?

网友:
飞机太重了,尾翼太短了,结构不坚固,重心太靠后,头轻,主翼无水滴流线翼型。

网友:
借LZ的舞台用用,我自己做的飞机大家看看能飞不?
配置:
电机KV:1100;
直径:34.9mm;长度(不含轴):43.5mm;轴径:5mm,自重:120g,持续电流:15~25A,最大效率:83%   适合电调:  30A或以上电池:3~4S锂电
动力强劲,使用3S电池配合1270桨,拉力约2.5KG ,重量130G
电调30A;桨是用的直驱9050或1060的;电池2200MAH,11.1V;15C放电,重量160G;
鸵机是盛辉9G的3个,27g;
机身重400g,机身全长120CM,机翼长1200CM,宽30CM,
大家看飞的起吗?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