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和X2720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9-07-09):
DsX7 和X2720有什么差别!!!!!。

除过一个是 2.4M 因为我都是单飞。不担心干扰问题

X2720好像是老产品。不知道目前市场上是什么价位。淘宝上好像是2000左右。。

DXS7是新产品。还是2.4M为什么淘宝上只要1600左右

网友:
功能基本一样,推荐DSX7。理由:1、价格更低。2、2.4G是发展方向。3、接收机也不贵。

楼主:
明白了。。。。。大哥我想问问你买二手控应该注意什么啊。。。怎么检查啊!!!

网友:
lz怎么又想到买二手控了?我以为你比较那两款,是二选一。
如果买二手控,最好当面试一下。外表能看得出来,内在的只有试了才知道,包括距离。

楼主:
高手来解答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