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正床头?

楼主(2009-07-09):
原来的样子,现在啥一地零件 准备把床头安装回去 法兰新的没有自功过 卡盘 125的新的 尾巴座 也零件花的 找不到找正方案拉

网友:
找正

我也想知道,期待中。。。。。

网友:
1.卡盘装好,先用百分表找正卡盘与主轴的同心度。 2..夹一根长的光园棒(精度高得样园),远端空转不偏心(不晃)才行。3..百分表固定在拖板上(里側以及外侧),移动拖板,测量光园和拖板间的距离无变化(调整机头座的上下左右)。

楼主:
谢谢指点 法兰新做的也没有找正过 这样和卡盘连接一起找正吗?

网友:
法兰需要先找准,不然会迷失调整方向。

楼主:
看来关键问题就在法兰这里了 ,上好法兰后打表调整到误差最小,然后自宫一下。再测量  调整  、 自宫,上卡盘 测量 调整。现在我打算这样的次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关键问题就在法兰这里了 ,上好法兰后打表调整到误差最小,然后自宫一下。再测量  调整  、 自宫,上卡盘 测量 调整。现在我打算这样的次序

     你的床头箱还没有找正,就安装上卡盘法兰盘,用自己的车床再“自攻”,那自攻出来的法兰盘还能用吗?

楼主:
是个好问题 俺就绕在这上面了

网友:
有专用的测量圆棒卖的!先将测量圆棒插入主轴的锥孔中,表放在溜板上。下面的就与3楼的方法一样了!最重要的一点要记住,一定要买测量棒,不要随便找根圆棒,那是不行滴!测量棒的价格好像很贵。。。。。

楼主:
哎 头痛的事情  手办床 主轴54 直径槽大  而且轴孔内部也不平整 LS 的方案 实现不了

网友:
边车边调就可以了,不过最好还是测量棒

网友:
期待会的说说话

网友A:
只要主轴安装后,无松动,无偏心。(用表放在机头处测一下)就可以安装法兰。同样法兰也不偏心(与机头),有的话,可以用车刀在圆面上车出一标记带(1CM宽)。 用表测法兰端面跳动(与机头),有的话,同样车刀伺候(有连接用螺丝孔的直径区域应高于其他直径区域,可避免端面整体成锥凸使卡盘装上后不平伏)。以上步骤可不考虑机头座本身的位置偏差。。
以上调校,机头座与床身必须先连接牢固,大致与尾座同心!!(从主轴孔左侧看尾座孔,目测同心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主轴安装后,无松动,无偏心。(用表放在机头处测一下)就可以安装法兰。同样法兰也不偏心(与机头),有的话,可以用车刀在圆面上车出一标记带(1CM宽)。 用表测法兰端面跳动(与机头),有的话,同样车刀伺 ...

    这一招应该是对的。

楼主:
感谢14楼 指点

网友:
学习了~谢谢LZ提问和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主轴安装后,无松动,无偏心。(用表放在机头处测一下)就可以安装法兰。同样法兰也不偏心(与机头),有的话,可以用车刀在圆面上车出一标记带(1CM宽)。 用表测法兰端面跳动(与机头),有的话,同样车刀伺 ...

这个方法只能保证法兰与卡盘的连接不偏心,还是不能保证床头与导轨的平行性,最后还是要用测量棒测量上下左右与导轨的平行。
楼主可以先用xujianshan 的方法先调效,先调好床头与卡盘之间的同心度!然后再用卡盘夹上测量棒,先打表检查测量棒两头的如果在相同的差值下,即可打表测量平行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