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马达的菜鸟级问题

楼主(2009-07-09):
我的双马牌越野车,自己改装,多加了个马达,动力大了:

装了双马达,电调场效应管烫啊,因此如下,拆出来加散热片。

外壳也加了灯,前后加了防撞杆。

问题来了:

1.马达的2个孔塞住了,会阻碍散热吗
2.马达长期发热,会否会退磁?
3.温度低和温度高情况下,马达功率是否差距很大?

网友A:
上一个无刷马达 这个毕竟还是不暴力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顶一个。有刷电机高温下肯定要有退磁现象

网友:
这种马达能用4-6个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有刷马达一般不容易退磁 但温度高了会降低效率和缩短寿命.

网友B:
装双马达没必要吖!这车本来就不怎么样,这样没搞几下你的差速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双马达没必要吖!这车本来就不怎么样,这样没搞几下你的差速就完了!

差速还可以,虽然是塑料的,而且2个380不算太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无刷马达 这个毕竟还是不暴力

无刷贵啊,一套要几百呢,我这个车买回来才300,而且上了无刷,承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