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450搭载10支以上分别点火的火jian云台方案!

楼主(2009-07-09):
虚心请教450搭载10以上分别点火的火jian云台方案!

电直初步改装成功,加装了云台和2.4G无线摄象头,地面以7寸液晶显示器实时监控画面和进行录象,飞行状况良好,地面图象接受状况良好。

出于本人的兽性...我想再加装一个多发的火jian发射装置,我初步的想法很简单,不知道可行不,所谓人多力量大,大家多给点意见我就开工了。

1。左右各一把玩具左轮手Q改装后进行滚动填充弹药。(还没想到比这个更好方式,大家指点下,特别是2个这样的挂件,点火发射多支后的整机中心问题如何解决,左点一支右点一支,还是?)
2。弹药是用春节放的火jian烟花,实验证明这种火jian便宜,而且加了小尾翼后射程更远更准。(初步搭载测试证明,挂个20支都对飞行不构成影响。)
3。点火动作:通过火jian的引子全部各自绑上火柴头,以普通电子打火机激发火柴头点火。(指点下,我也怕爆炸,或者意外被全部点燃。)

PS: 我看过有人挂上一支大点的火jian,飞到高空悬停后点火的;我也看到过有人有人直接挂上两个好多发的烟花,留个长点的引子,在地面点火后飞起来射的;我也见过比较类似我思路的,飞到空中,再用个独自的通道只能点一发的。就不知道我这个大胆的尝试有可能在450身上成功不?

楼主:
火jian的箭字怎么全变成jian。。。。

网友:
如果可行的话,肯定好玩哈哈
不过火柴头点火的话没有办法控制点火精度啊,火柴被点燃的时候冒出的火焰范围是本身的几倍啊

网友A:
1  左轮滚动填装  为什么要滚动 直接做个固定的,然后把引线拉出来不就得了,就做个“土”字形的或者“王”字形的。直接把火JIAN挂上面不更好。
2  至于重量的减少重心改变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在操控上的变化或者微调。
3  点火方法我觉得可以用多头电子点火,直接去掉引线,把点火头直接放在火YAO上,需要块记忆芯片,然后编程后连接点火器上,这样应该能实现循序点火。只是这个东西貌似需要很多米和砖家的帮助才能做出来哦。
   随便说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左轮滚动填装  为什么要滚动 直接做个固定的,然后把引线拉出来不就得了,就做个“土”字形的或者“王”字形的。直接把火JIAN挂上面不更好。
2  至于重量的减少重心改变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在操控上的 ...

我是想尽量多带弹药,少上几个舵哦。

楼主:
明天是周末!周末正式开工!

网友:
我们可是等着看戏哦!

楼主:
我计划校准摄象头,画上准星后,与该挂件成为一个武器系统,并命名为... ...[Lama杀手]

这个星期6早上9点正式动工,请达人们今天晚上多给意见,甚至创意。

射射大家.. .. ..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B:
山寨版的:不用火柴头,直接上一只电子打火的防风火机,比如像小焊枪的那种,装舵机打火。喷火口对着烟花火药引线。
现代版的:用电子点火器,淘宝有得卖。几十元都有,为避免广告嫌疑,只贴说明,不写牌子地址。
**是一款实用型小体积、远距离的烟花遥控点火器,让烟花燃放可以几十米至百米外无线遥控燃放,无需人员近距离点火,能控制一组或四组烟花燃放,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安全可靠,使烟花燃放达到最佳效果。配置:遥控发射器一个、电池4节、接收器一个:控制一 组 操作步骤: 1、尽可能不要把点火器置于水边或潮湿的地方,以免影响遥控距离甚至损坏点火器。 2、打开开关,电源灯亮,按下遥控器电源灯熄灭,说明无线遥控正常工作;如长按遥控器不放,电源灯将间断闪烁。 3、把接收天线尽可能向上伸直,以使遥控接收距离达到最远。 4、正常连接点火头,检测灯亮,即可遥控点火。 5、如果点火器不能正常工作,请检查点火器电池;如果遥控距离缩短,请检查遥控器电池;如果遥控器不能遥控点火器,请重新对码(对码方法见机身说明)。 6、该产品仅用于烟花燃放 操作示意图点火引线 电子点火头 点火头接线端接上遥控接收器的接线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版的:不用火柴头,直接上一只电子打火的防风火机,比如像小焊枪的那种,装舵机打火。喷火口对着烟花火药引线。
现代版的:用电子点火器,淘宝有得卖。几十元都有,为避免广告嫌疑,只贴说明,不写牌子地址。
...

金属的我有是有,不过感觉太重,而且要挂两个。

网友:
用个14Z专门做火控,一个通道打一颗
飞的时候两个人,一个驾驶员一个武器操作员
其他的请继续发挥想象

楼主:
确实是必须一个驾驶员+一个武器官。 已经开工了。很快有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必须一个驾驶员+一个武器官。 已经开工了。很快有图。

期待楼主的大做,祝成功!

网友:
远离LZ,珍惜JJ~~!你打算飞多远打仇人家玻璃?电子打火,安全有效,可控性强,怕重换个大JJ吧。至于准心那个貌似没什么用吧,小火jian会飞直线吗??就算完全飞直线,但是射像头和火jian有角度,所以他们的延长线也只在某一个点交叉,这个距离多一点少一点就打不准了,你能估计得那么精确然后发射吗,所以还是别搞准心了,凭经验可靠得多。

楼主:
耐心。。。两左轮初步改装完成了,正在和新舵安装中,7寸液晶显示,摄象头接受器和天6C会给武器官使用(变成一个硕大的控~)。星期1早上11楼朋友介绍的电子点火器就到手,LAMA杀手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

关于17楼魔友的建议:

原始的火jian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有卖的一捆一捆卖的火jian,也有同样大小但是能发出笛音的。目前手上还后许多改良后的火jian,是在它的基础上,截去1/2的长度,在尾部增加纸质的十字三长方形尾翼,可螺旋卷起,由玩具左轮手Q改装件搭载并固定(许久前就开始寻找材料耐高温性更好的大一点的玩具左轮手Q,并且用微波炉用的锡纸保护内部)。由于多好多个频道出来,刚开始想搞4个轮,还是先建立2轮的作为第一代咯。

多次测试,火jian飞出至少40米以上才爆鸣,精度的话,20米内与目标误差不超过15厘米。需要射程更远的弹药,可以改成安装少量的体积更大的同类型烟花。大家可以去测试和看将来的视频。

射像头和火jian有角度,所以他们的延长线也只在某一个点交叉? 这个就要看飞行官和武器官的默契了,嘿嘿。现在加长了两轮的深度,并且添加了左右各为顺和逆时针的膛线,我怕在40米内轻易打中20米的人或动物大小的目标内是不成问题的。

准心初步是定为前期火jian对20米目标射击的15厘米半径的圆,在7寸液晶显示器上的相应面积,而不是光光一个象CS那样的十字。

网友:
以前玩火jian的时候有一种电子电话器,接上点就点燃
不过那个火jian太猛太危险,不适合玩

我建议买一些小时候玩的摔炮,弄一个闸,打开后从天上仍下来,砸到地上会啪啪响,又不伤人

网友:
好期待啊,等视频啊等视频。。。

网友:
热丝多画了条...热丝应该是在滑落在中间那2个火jian中间...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楼主:
已经回复到您邮箱了,请查收。

网友C:
以前也试过用450射多管的烟火,每个管直径都有1CM,一共12个火jian管,一开始还怀疑后坐力的问题,但是飞起来根本就没感觉到有后作力!

倒是射出来的火jian轨迹都是向下的弧线,估计是给螺旋桨吹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试过用450射多管的烟火,每个管直径都有1CM,一共12个火jian管,一开始还怀疑后坐力的问题,但是飞起来根本就没感觉到有后作力!

倒是射出来的火jian轨迹都是向下的弧线,估计是给螺旋桨吹下去的。

1。火jian的采用短尾杆
2。采用长方形三片以上的尾翼
3。发射前由弹药仓保护
4。通过一小段发射管道加速后再出仓。
5。发火系统安装在离主旋翼较远处
做到这几点的话。出仓后,受下降气流影响的程度会大大减少,精度就能提高。

网友D:
听说以前的人用小灯泡,钻孔,塞入火药,然后用通道开关直接连接正负极。
灯泡点亮=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以前的人用小灯泡,钻孔,塞入火药,然后用通道开关直接连接正负极。
灯泡点亮=点火。

就算是金属的弹药仓,采用这个方法也很容易发生事故。

网友:
虚心大师,
你看看那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不,在国外看到的!
我设想,用发热丝来点燃应该可以,这个比真的火药,安全多了,而且重量比较轻,你觉得呢?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7206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晕了,视频发布上去,您到这看吧,我也发这了!
http://bbs.mx3g.com/thread-61045-1-1.html

网友:
LZ不要太监。。。。等着看视频呢

网友:
其实有那种电子点火的烟花火JIAN的,用于舞台表演用的,价格也不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