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航电动小公主,觉得姿态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优美(第二次试航,已上吃水线图)

楼主(2009-07-10):
加好了润滑油,充足了一堆电池,早早收工顶着酷暑去试船。
游艇嘛,本也不求速度,只求在水中的姿态优雅。转弯时能划一个美丽的弧线而已。
可没想到这船居然跑的这么贼,左右乱摇不说,转弯稍急,立刻来个180度的掉头。所幸的是如燕二十八所说,这船很难沉。但没做防水,从小舱盖里还是进了不少水。
两块4S并联,速度慢的还不及玩具船。以前的玩具世纪公主号转起弯来也煞有介事,也比这来的优雅的多。

后拿到模型店,老板说是因为这船重心太高,我的电池又放的太前。
我已经用了两个4S,重心还高啊!
出厂那个电池架就设计放在马达前面啊,难道要放在马达旁边一边一个?
真是
今天有点失落,没想到会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应该加水刀或压水板?厂方说根本不用。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郁闷的是后面再放海风水机,正常降落入水,承载电机座的垂尾居然炸断,无法修复了。很不爽!

网友:
装船不是那么简单的,学问可大了,上图大家帮你一起看看

网友:
礼拜天有人去美兰湖么?

网友:
我改的环奇VOVO也这样,窜来窜去 左摇右摆 180度调头
我感觉是船身短,升水太多,出轴角度大 动力过剩的原因

网友:
嗯。我的甲醇版小公主我一拿到手就觉得太轻。的确是太轻。
你把船放在平静的水面中,在浴缸中看看。正常情况下静止的时候应该后边的地板上缘高出水面3公分即可,差不多是蓝白交界线往下1.5cm,前头稍微抬高1公分。桨转起来不要露出水面。否则桨一直打空气自然是没推力了。这条船的缺点就是尾轴管位置比较高,桨的确偏高了。
里面装几个水瓶子,压水吧,平衡做好,把水线压好看一点。附上真正的游艇的压载,看看。

网友:
这船本身就是设计用汽油机的,重心,轴系如不经过专门根据电动动力系统的改动是不可能跑得好的

个人认为此船用有刷电机比无刷电机好玩,因为船体排水量特别大,船仓空间充足,放大体积的775电机,再放大量的镍氢电池或者蓄电池更好,比用无刷的性价比高多了,再者放两个775也不是问题,效果绝对比现有的系统好

网友A:
有道理,我正计划作一条双发750的小公主。
老虎你有775吗?

网友B:
我也是上海的,在黄兴公园,楼主的船有空给我见识见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上海的,在黄兴公园,楼主的船有空给我见识见识啊

我也是上海的。LZ有空把你的电动公主和我的甲醇公主一起见见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我正计划作一条双发750的小公主。
老虎你有775吗?

750有马步奇全新的就有

楼主:
把图贴上,请大家指教。
除水舵和桨叶外,所有的部件出厂时都已装好了。我买的是RTF版。
所有的螺丝都紧固过了,在船里面也都加了704。

明天再打算去试试,打算按前面朋友的建议,把两块电池仍放在原处,但在后面加一瓶矿泉水试试。我会拍一张在水中静止的吃水线给大家看看。

电机型号,电调是125的

电机型号,电调是125的

原电池安装位置

原电池安装位置

桨轴的角度,不知是否正确

桨轴的角度,不知是否正确

原配的桨叶,不知是否合适。水舵安装的有问题吗?

原配的桨叶,不知是否合适。水舵安装的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配的是1600kv的电机要上6slipo才跑得得快的

网友:
给个全身照看看,另LZ是哪里拿的货呀什么价,我也是上海的,不方便的话短我信息。谢谢!

网友:
这船估计存在很多问题: 1重心过高 过前 2电机效率低 3转弯舵过小入水不够深 4桨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图贴上,请大家指教。
除水舵和桨叶外,所有的部件出厂时都已装好了。我买的是RTF版。
所有的螺丝都紧固过了,在船里面也都加了704。

明天再打算去试试,打算按前面朋友的建议,把两块电池仍放在原处,但在后 ...

LZ继续加压载。不过觉得侬两块电池哈小啊。压够水了拍个水线传上来看看。
我甲醇版的好像舵跟你一样,轴系用的好像要粗很多,然后配了个42的铜桨,感觉有点太大。下面把我的照片传上来

我把机器部分都拆出来了,准备在外面先做好调试和磨合。

网友:
个人认为此种船体最好还是用全浸浆轴系,也就是从船底伸出轴系,重心向下延伸,稳定性最好,全浸浆系统的舵系也是最有效的,很适合高重心的船体

网友:
配有刷吧,保证没事而且很优雅。无刷效率很高,如果装在静态模型的航空母舰上看它敲头绝对比“小公主”来的刺激!

网友:
真正的英国公主号游艇应是全浸桨吧,希望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我也在学习如何改玩具游艇。在网上下载了很多游艇照片,感觉应该是全浸桨的。

楼主:
今天再去美兰湖,按TONCHEE的指点,继续用两块4S并联在原位置,在马达两侧各加了一盒盒装牛奶。放到水中,确实是吃水深了很多。而且就在蓝白线下1.5公分,前面翘了1公分这样子。
在期待中推油,发觉在半油门时,姿态已比原先好了很多。
接下来,对准湖中间,直线,全油门!

.........左右乱摇依旧........稍打方向........180度掉头.......顶盖(大的那个)从后往前翻到水里.........整个船身倾覆后又自动翻转.......接收机电源与开关插头脱离,遥控失效.......钓鱼竿拉出在沉前捞回......舱内进的水已到船内的四分之三位置,一个人都有些搬不动.....最后还发现,船身上给舱盖前端卡口的地方一整块都消失了,露出了网格状的玻璃钢底布。才下了两次的船啊!!!

真是郁闷,要是O艇我也认了。这可是台优雅的小公主号啊!

这都是怎么回事啊!天富龙就这设计能力?因为对船苦手,还特意挑了全配的版本,轴的角度、设备的位置等等都是已经到位的,据说是干了5年的师傅组装的。觉得做工也确实还不错。包装里每个螺丝都刚好多一个,所有需要的工具都像宜家那样的全部配好。看着这家厂也不像是不认真的主啊。那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本不想跑出什么惊人的速度,就想比玩具船强点,能让我在放水机的间隙,躲在湖边阴凉地里悠闲的放松一把就成。但今天让我更郁闷。因为到目前为止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却找不到方法改善。
我也不想再大动干戈,换这个换那个的,否则我也不会选择游艇。

最后说一下她全速行驶的状态:
1、速度完全让我满意,非常的快,所以不是电池的问题(可见我对速度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你在设计的时速里好好跑直线就行)。
2、整个船身的前五分之四在水面上,只有桨在水里。船与水的角度至少10度以上,行驶时船基本是在水面跳着滑行。我不是很欣赏她的这种动作,公主就该有公主的样子嘛。关键是你跳、你滑都没关系,别翻啊!如果全速直线都一直在翻的边缘,那设计这个时速干什么?还5S、6S呢。
3、速度快时,稍打方向立刻掉头。但中速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跑过这船的哥儿们们,支个招吧,到底我该如何对待这个脾气不好的公主。是加水刀?压水板?还是把牛奶升级到哑铃?

静止时的吃水线图

静止时的吃水线图

网友:
还有舵角的问题,如果舵角太大的话也会掉头的。

楼主:
舵角?是在遥控器里把DVR的百分比设小些吗?

网友:
真的船 都是全劲浆的。
舷外机 都是全浸在水里的

网友:
看看老贾装的如何,不过他都是没要原配的东西,从新按自己的想法组装的,如果他都不行就没法了

提醒LZ一点,别太相信商家说的话。。。尽管说得很漂亮

看看高手是怎么改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3557&extra=page%3D1&page=3

楼主:
厂家的产品都是出口到欧美的,设计的不好那不是自找死路?你们也看了,也看不出电机、电调和桨的配置有什么大问题呀。
唉,当时买之前询问的时候,前辈们也没说这船有这问题。或者需要自己全部重新改过。只听到“这是我唯一没买后悔的船”就买了。现在不能不说是有些后悔,早知不如买一个MONO之类的,至少可以玩的不用提心吊胆的。

网友:
上视频看看。  一打舵就 180度 是舵效太大了 又长又窄。

楼主:
那如果想保留这个舵,在遥控器里把舵角调小可以吗?
奇怪的是慢速时我还嫌转弯半径太大呢

网友:
不是舵大了是舵小了. 把舵下移点.增加入水面积

网友:
我本想准备买一个呢,,可惜了!!!

网友:
LZ莫急。浮态还是很可以的。舵角是不是太大了啊。
实际上我一向比较讨厌这种偏心舵的做法。不在正心位置总觉得不舒服。

另外看看一定要重心够低。或者换稍微小一点的桨可能反扭力的干扰会小一点,翻船的可能也会减小。反正您对速度没啥大要求(跟我一样,就是要腔调好)。

另外就是防水一定一定要做好,你是电船,所以防水应该可以做得很完善。中间的开舱和后面的小舱都贴一层塑料膜吧,另外船体里面也要做一点填充,万一沉了不好。我的油船防水那是没办法做了,要不没办法进气。

对于你为什么船体有损伤我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撞到或者挂到东西了?

我的甲醇版小公主今天调了半天机器都没调好,一打火就熄。手都拉气泡了,你都下水两次了,先知足一下吧。

网友:
还有,船体损伤要好好修啦。再提醒一下,所有舱内设备,电池,电动机,包括你做的压载,都必须固定。现在你要求它重心低下来,就要想办法固定在舱底。因为船一跑起来,这个振动和跳动都是很难克服的,压载当然会走位。
防水和防沉,建议去建材商店买一罐发泡喷剂,喷泡沫填充在船体里。另外,你电动的,可以考虑把后面的后盖与船体胶起来或者用螺栓栓起来,前面的大顶盖如果能用螺栓也可以。现在这种扣子很容易振松脱。买卷塑料胶布,该密封的地方一定要密封

最后,要有信心,不要给自己压力,本来就是玩,本来这东西就很花钱。我那1500块钱的甲醇小公主后来买了控买了油买了新桨买了热火头买了启动棒买了油泵和冷却水泵还有电池,还改了一艘玩具船当救援船,到现在总开支已经3800块钱了,可惜到现在主机都没办法调稳定。

楼主:
原来您也还没下水啊,呵呵,正好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换小桨和再加重物不失为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这周我会再去试试。我的“牛奶”都用子母扣固定在船舱最底层了,你的建议很好。不过我不知道珍珠棉是长什么样的,是那种黑色稀疏材质的块状的还是白色的紧密材质的片状的?
至于舱盖,我都用纤维胶带密封了。谢谢你的指点!

说实话,买之前坛子里有几个朋友说自己的电动小公主跑的很完美,这是我购买的最大动力。但现在遇到问题这些朋友都不见了,不知他们是如何跑得完美的。端的是好好想请教一下。压力倒不存在,只是与期望的反差太大,让人有点沮丧。
另请教一下TONCHEE,如果玻璃钢船体破损掉一块大漆,但掉下的那一块找到了,可以用什么粘?我试过704,发觉粘性不足。后用热熔胶,但遇水又脱落了。这块破损我肯定不是撞的,就是在180度掉头时大舱盖掀翻时砸到了那个缺口。觉得玻璃钢好像比工程塑料还要娇气。一直想问一下,玻璃钢好在哪儿啊?就是轻吗?我原来的那个玩具船,撞岸N回,到现在依然完好无损。

网友C:
加工的问题。 现在都是一次 几成布放进去。要是自己做 一层干了再上一层 就很牢的 你看看 里面的玻璃布好像还没吃上胶呢

网友:
 舵比桨伸出来的短~~~~~~我记得CKY说过~舵在桨前面~效果不好~还容易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工的问题。 现在都是一次 几成布放进去。要是自己做 一层干了再上一层 就很牢的 你看看 里面的玻璃布好像还没吃上胶呢

第一次听说“一层干了再上一层”
但也不会几层布一起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角?是在遥控器里把DVR的百分比设小些吗?

那如果想保留这个舵,在遥控器里把舵角调小可以吗?
奇怪的是慢速时我还嫌转弯半径太大呢
把舵往下装一些,增加舵在水里的面积。
设置大小舵角,在高速时用小舵角,低速时用大舵角。

网友D:
老贾的大公主用双舵应该是没问题的啦。不存在这种问题。
另外关于修玻璃钢,应该是用原材料修最好啦。搞点环氧树脂补一下。。。

网友E:
扁豆兄,我也新入了一台和你一样的公主,能否发张舵机和接受部分的安装好的图片让我参考一下,谢谢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