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四合一尾电机那个通道不输出信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10):
确定,尾
电机
和信号线都没有问题,问题在四合一上
其他的3个通道都是好好的,请问大家为什么这个通道不输出信号呢?谢谢!

网友A:
依我看来问题可能出在陀螺仪吧!

网友:
陀螺仪? 难道坏了?请问大大如何才能判断出问题呢?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接收器坏了。

网友:
接收没有问题,我单独拆下来试过

网友:
顶起,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