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发烟器烟量小的

楼主(2009-07-10):
发烟器烟量太小,拆下来想打开,壳胶粘的还挺结实,刀片刮不开,有什么好办法能打开?

网友A:
可以用天那水试一下,不得有很热的东东来刮开,再不得用铁锤

楼主:
天那水是什么东东

网友B:
里面的乌斯细了 你可以加根粗的 不过用电量就....
里面加的液体是 丙二醇

网友C:
用水泥电阻可以代替发热丝,冒烟量很大

楼主:
水泥电阻卖什么的能买到

网友D:
拆开发烟器,先把活塞拆下,把里面的孔加大到6厘.再用一个5W20Ω的电阻打碎要那电阻丝,把20Ω的电阻丝绕在鞋带上代替原来发热丝.(说明烟好大,当心熏坏) (加冒烟油一次不能加太多,新手往往以为加越多越好,每用2小时加5ml足矣)

楼主:
那换了电阻过还用棉花吗

网友E:
原帖由
mx0911
于 2009-7-12 13:56 发表
那换了电阻过还用棉花吗
用,棉花可以留在底部存冒烟油

网友F: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