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如何玩G4?

楼主(2009-07-10):
是这个加密狗线,

连接电脑提示安装完成.

按照别人的说法插线就会开机,

打开G4按[自动检测]出现这个提示,也就是没连接得上遥控器,

请问用DSX7的朋友是怎么搞的?小弟搞了一天都不行

网友:
我也是很郁闷,听说控里还要设置教练模式?

网友A:
我的G4是儿子安装的,具体步骤不清楚,我只知道每次玩要更换到一个预设通道。插上连接线即开机(遥控器自动开机)。点击电脑桌面的G4图标就可以运行了。进入G4界面后还需选择遥控器,选择好了就可以玩了。选择飞机、场地等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有固定翼、直升机、3D直升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4是儿子安装的,具体步骤不清楚,我只知道每次玩要更换到一个预设通道。插上连接线即开机(遥控器自动开机)。点击电脑桌面的G4图标就可以运行了。进入G4界面后还需选择遥控器,选择好了就可以玩了。选择飞机、 ...

叫你儿子把整个安装过程写出来,最好配图,造福广大模友,OK?

网友:
控里面是不用怎么设置的!(也只能设一下舵量什么的)有可能是你的软件安装问题吧,你先什么都不插把G4装完打开是怎样的??

楼主:
G4装完我用3合1那种遥控器可以玩的,就DSX7不行的

网友:
LZ你买的狗是不是不支持DSX7?

网友(2009-08-12):
有个游戏杆仿真程序要装吧

网友:
谁在用DSX7玩模拟器,出来讲一下怎么设置。造福大家!

网友:
G4你得下zai一个EMU31,把它复制到安装目录下,从那个EMU31那里打开。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在用.不过是朋友帮装的我只色得在控里面的设定

网友:
控里面如何 设定啊
谁给个参数 说明啊

网友:
控里不用设的!也只能调一个舵量

网友(2009-12-07):
你这个线是XTR的线,不支持G4.我也遇到你这种情况了

网友:
楼上的回答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