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0飞的时候10秒8秒就抖一下

楼主(2009-07-10):
250飞了40个起落了,没炸过,最近几次,飞的时候,每隔10秒8秒就象感度过高一样抖几下,检查过皮带,尾轴,调高螺距情况稍微好点,但始终找不到问题症结,有兄弟碰到并解决了吗?

网友A:
這個情況較為普遍~我的250在刚裝好的時候也有這個問題~
可以換掉尾槳夾(有離心錐的),尾夾內的軸成(多加一個),螺距及油門曲線的配合都可以改善~

网友B:
这种问题最难找原因

网友C:
先要确定是设置问题还是机械问题。提高转速看看情况。 在手拿看看什么情况。 可以用排除法 一样样的拆,边拆边手抓飞。

楼主:
证实是DS420的问题,换了一个上去就OK了,晕

网友D:
看来亚托的舵机也不保险

网友E:
DS420舵机不是这样差劲吧?

楼主:
换上去的是现在正特价的某国产品牌锁尾舵机,30元/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