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46级发动机底部盖渗油是否正常

楼主(2009-07-10):
  本人在网上新买了一个天子牌直升机(商家已调试,组装,磨合),当拿到手上三叶46级发动机有较多油迹,当时以为是运输过程中出来的油,拿出来白天放在家一天,晚上回来一看,皮沙发上有一滩油,后来检查发现是发动机连接排气管每隔半小时能滴出一滴油,拧紧螺丝也没用,发动机底部盖周围也是渗油,当天晚上我把发动机拆下来了,把发动机底部盖打开有透明的垫片,感觉没有问题,装回原位螺丝拧的非常紧,再往发动机里管油,当时没有渗油,第二天白天一看还是有渗油,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问大家:
1。三叶46级发动机底部盖渗油是否正常(在发动机未启动状态)?
2。发动机和排气管连接处漏油是否正常(在发动机未启动状态)?
3。是不是所有的油机都油漏油和渗油现象?
4。那种发动机不会有上述现象,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本人是第一次玩油机,也是第一次买,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请大家不要笑我。。。。。

网友:
未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A:
正常!非常正常!加工精度不够密封不严所以渗油!解决办法是用纸壳(药盒)做垫子替代排气管和机匣垫子。排气管垫子外缘留大一些没问题的不然个原装一样容易破损!螺丝不要拧太紧!三叶材质不太好容易滑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非常正常!加工精度不够密封不严所以渗油!解决办法是用纸壳(药盒)做垫子替代排气管和机匣垫子。排气管垫子外缘留大一些没问题的不然个原装一样容易破损!螺丝不要拧太紧!三叶材质不太好容易滑扣

这个方法很不错。谢谢,但是机器温度很高用纸壳(药盒)做垫子会不会很容易熔化了。

网友:
2。发动机和排气管连接处漏油是否正常(在发动机未启动状态)?
去卖机电用品的铺子买一张青壳纸,5元以内,DIY垫片,包你用坏10台发动机,纸也用不完 还有修汽车用的免垫片密封硅胶,用起来更方便。反正我是两种办法同时使用的

1。三叶46级发动机底部盖渗油是否正常(在发动机未启动状态)?
还是用上述办法2解决

网友:
很正常,建议LZ用一点密封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很不错。谢谢,但是机器温度很高用纸壳(药盒)做垫子会不会很容易熔化了。
楼上说的那种纸你能买到高密度优质的那肯定选择那种更好!买不到的话就用纸药盒只要上面没有塑料膜的那种就可以! 机器温度很高但是纸也绝对不会被点燃 因为不断的有油从发动机排出给它降温!油烧不着纸就肯定烧不着!  把纸盒子对着排气管接口压紧然后用手在纸上用力按 多按一下不要移动纸 再松开你就会发现排气管接口的印子就留在了纸上 再用刀片把内圈刻出来 把排气管上螺丝的孔挖好(挖好以后一定要把它整理平整建议用给皮带打孔的东西挖)   下一步一定记住!用纸垫以后千万不要打密封胶!完全是害自己 以后拆了特别难清除 就用纸完全能密封良好! 自制排气管垫子的外缘在不影响美观的情况下尽量大!因为排气管接口接触面很窄 做的纸垫子边缘小了 很容易在高转速的时候被冲掉!  用牙膏皮(铝)做也可以 但是效果不如纸垫好!

网友:
几位高手说的都很不错啊,小弟也明白了,厉害!

网友:
3叶漏油很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