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微型车床电机选择

楼主(2009-07-10):
请问微型车床电机可以用电动车上的电机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03fea5de2f2068f1cd45d8098820538.jhtml?cm_cat=0

如果要操铁,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
沙发 我想听听楼下的说

网友:
能选大的就不要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微型车床电机可以用电动车上的电机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03fea5de2f2068f1cd45d8098820538.jhtml?cm_cat=0

如果要操铁,需要多大功率

用个10w的也能操铁,只是快慢问题

网友:
电动车上的电机也有500W,750W及10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10w的也能操铁,只是快慢问题

把你的2K4换成10W的!

楼主:
那电动车上的电机可以用吗?

网友:
用楼上 aaa。。。 的马达10个组成动力群。就差不多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