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杀人!!!!——丘比特的控

楼主(2009-07-10):
这样的控的质量………………………………
这个塑料扣都可以断…………
自己动手能力差点就完了……

楼主:
藤椅还是我的!!!

楼主:
螺丝加了WD-40

网友:
还好我只是松了一下调油门手感的钢片(原来的太涩了)上的螺丝,连胶都没敢取下来,还粘在上面的,看了楼主,看来还是少拆控吧!

网友:
给楼主带来的麻烦,我们深表歉意。

希望楼主在DIY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些,楼主此帖也可提醒各位新手多加留心。

我们不排除这个地方自己无缘无故的就断掉了,就让楼主遇到,确实比较烦心,楼主如果觉得自行修复后不太满意的话,日后购买配件时我们给你提供一个遥控器内的配件来更换。

网友:
小丘的控油门手感的确不如0404的,我拆下来看下只要是那个压片设计不同造成的。

楼主:
沈先生说对了,是它自己断的。昨晚飞行中突然间没弹力了,早上搞好的。

楼主:
让你头疼对不起啊!

网友:
我的油门钢片的一个螺丝孔断了,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掉了一个小东西出来,以后没事还是不要随便拆了.

网友: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阿

网友:
和0404比是要差一点,我的方向舵还吱吱的叫!

楼主:
我的副翼舵呱呱叫呢!幸好是小幅度,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