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给些购机建议,谢谢!

楼主(2009-07-10):
最近想入手一架450,由于经济比较紧张,看了2款机子,大家给评评那个好些
E-SKY EK1H-E602和 GL 450S
由于淘宝上的机子配置多样,我又是小菜鸟,请大家给我写个比较经济的配置(最好还是能在3D模式下比较平稳的)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
第1个飞机别去想3D,就算能坚持到开练3D,飞机也炸的差不多了,再好的飞机也不行了~

网友:
“经济比较紧张”,还入米人才能玩的eSky?先报一下预算吧。

飞机其实不贵,贵的是电子设备。飞越的新机就400。或者收个二手的YT都比买GL或者ESky强。但是前提是要有老手帮你装调。不然的话,又是新手,又没有多少预算,还是先玩模拟器吧。或者一定要飞真机,搞个Cupid或者华科尔4#吧,450不适合您这种情况的。

楼主:
模拟器已经在路上了,二手的害怕有暗伤... YT 450太贵了....我看了E602和GL450S 还不是因为 比较经济,,虽然我不喜欢塑料版.但还是没办法丫...所以想起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 这两款机子 那个更好些,,,,或者 有比较经济一点配置(1200左右吧),最好具体介绍下,感谢!

网友:
可以买飞越的  400块,3D就不要想了,不玩个年把是不行的,买4个辉盛9G  100,KDS800   200,电池130,1200肯定够了,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已经在路上了,二手的害怕有暗伤... YT 450太贵了....我看了E602和GL450S 还不是因为 比较经济,,虽然我不喜欢塑料版.但还是没办法丫...所以想起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 这两款机子 那个更好些,,,,或者 有比较经济一点 ...

总体预算1200的还是暂时不要上450的好,即使买到手也炸不起,ESky的炸鸡成本很贵的。

总体上来说买GL不如买飞越或者菲耐,买飞越或者非耐不如买YT(耐炸而且精度好,会免除很多装机和调试方面的问题,对新手而言容易上手)。没钱买YT最好买个飞越让老手帮着装调。

但是即便如此,便宜的电子设备飞起来炸鸡的可能性比稍微贵一些的电子设备要大得多。所以要配一台还可以的450电直,至少电子上面要花1000元以上,超出您的预算不少了。

1200元可以买Cupid或者华科尔4#练起来,飞行和炸鸡成本都很低。练一段时间会飞了,钱也攒够了来个一次到位吧。从便宜的鸡一架一架往上炸的这条路,n个人走过了。

网友A:
飞越吧,个人觉得相当不错,物美价廉,全金属才400!
上来弄个YT,就是跟自己的钱过不去,新手手上功夫都是有重没轻的,摔几次,精度也就那样了! 何状YT也不值那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吧,个人觉得相当不错,物美价廉,全金属才400!
上来弄个YT,就是跟自己的钱过不去,新手手上功夫都是有重没轻的,摔几次,精度也就那样了! 何状YT也不值那个钱。

飞越的材质偏软,很可能炸几次换几次。YT的硬,可能炸几次都不用换,所以金属件的成本差不多。老实说没有炸过YT,但是一些既买过YT也买过飞越的这么说。我本人大多数时间飞SJM,价钱根YT差不多,材质也很硬,金属件基本没炸坏过(连大齿盘都没炸坏过)。

推荐YT的原因不是因为精度对飞行的影响,而是因为精度对装机的影响。飞越的件,精度差的时候对新手的动手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如果有老手帮忙的话两个差不多,基本上就和买德国车/日本车的选择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yt的是好。。但是只要是金属的炸了就可能有轻微形变,差那么0点几毫米你也看不出来啊。还有就是。。。yt的金属件如果换原厂的价格是飞越的n倍。。。。

这个完全同意,只是觉得按照楼主目前的状况,配飞越会死得很难看。所以觉得与其勉为其难,还不如买个四通小电直优哉游哉。

楼主:
大家的 建议都很好,,谢谢各位了.... 那我买个 2手 的非耐 或YT  WING 可以吗?我在这里先打打 购机广告了,有意收一架售大品牌450的 加我QQ 156777311 或者发mail yangfanypzw@163.com. 再次衷心地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本人完全支持7楼10楼12楼的意见

理由如下

    首先YT450并不是炸了几次就没有精度,我的YT炸过超过20次,当初还是2手收回来的,现在金属件没有坏过,精度我觉得超好,

    钱不够,就买差的零件或空机=======害了自己,因为差的空机一炸...又要换,差的电子设备又影响其性能,又不一小心,炸了,又要换咯

第三:有点不同意买华科仪的产品咯,配件和精度不怎么

综合来说,买一个4通玩玩,储钱储到1800以上,就买WING的吧,如果有3000几,马上  上YT,强奸它!

网友:
戴叙可看看这些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