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完了

楼主(2009-07-10):
昨天买的DSX7搞了一天怎么玩模式器G4,都不行,现在打开遥控器按那键或者推油门,舵机都没反应了,我不知道调乱了什么,不会是坏了吧?求求高手教下我

网友:
要厂家或商家提供售后服务,
你如买了走私货就没保修没服务

网友:
不是可以储存多组模型数据吗   你换一组试试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空的问题了

网友A:
水货和走私货没保修,行货要享受售后服务也很麻烦,你必须英文口语流利以便于打国际长途,否则自行维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不会是模型选项还在模拟器上吧

网友B:
刚才试了下我刚到手的DSX7不用任何设置,加跟音频线就可以了。还自动开启电源。(高频不开)真的很爽,用盗版玩 G3。5没问题。

网友:
用JR的DSC音频插口要小心哦~

特别是自动开启电源~“好得很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下我刚到手的DSX7不用任何设置,加跟音频线就可以了。还自动开启电源。(高频不开)真的很爽,用盗版玩 G3。5没问题。

盗版的G3.5哪里来的?给个链接吧。下载后怎么用?真的不用任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货和走私货没保修,行货要享受售后服务也很麻烦,你必须英文口语流利以便于打国际长途,否则自行维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317&extra=page%3D1

那个好像也是要买正规货才有的修,虽然也很麻烦,但是总能给保修

楼主:
没有问题了,原来没有对频 哈哈

网友:
虚惊一场

网友:
DSX7不会吧,我的是DX7

网友:
能不能对频呀,后边的绿灯亮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盗版的G3.5哪里来的?给个链接吧。下载后怎么用?真的不用任何设置?

在论坛里搜一下吧

网友:
回复9楼兄弟,G3.5没有用过,但是G4.5是要狗才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