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油配置方法

楼主(2009-07-10):
这是商家给我发的模型油配置方法: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模型油怎么配,其实一个是发动机本身要保养好,另外油都是经过滤纸过滤的,油桶也用酒精洗的干干净净,比有些商品油还干净呢,马力大是因为甲醇的含量超过一般商品油和自己配的油,一般人配油是以甲醇8份,蓖麻油2份进行调配,然后再加入5%-30%的硝基甲烷,甲醇在整个油料的比例只有60%-70%,但是作为主燃烧剂的甲醇含量明显较少,自己配的油是甲醇8.5-9份,蓖麻油1-1.5份进行调配,然后再加入5%-10%的硝基甲烷,甲醇在整个油料的比例就有80%,当然马力就会大一些。
        蓖麻油怎么能比不过合成机油呢?
        其实蓖麻油是最好的高温机械润滑油,合成机油的碳链都没有蓖麻油的长,从高温特性来讲,蓖麻油是最好的,连美国航天飞机上都用蓖麻油呢,唯一不好的就是蓖麻油黏度大喷到机身上不好擦,其实这也没关系,用喷壶装上酒精在机身上一喷,再拿纸一擦,嘿,干干净净,飞完记着把化油器的油管拔下来用酒精喷壶对着喷一下,不但把化油器里面的脏东西都洗出来,而且也把发动机洗了,手拨发动机转几圈,把洗过的酒精从排汽口到出来就可以了

三叶46级发动机底部盖渗油是否正常  本人在网上新买了一个天子牌直升机(商家已调试,组装,磨合),当拿到手上三叶46级发动机有较多油迹,当时以为是运输过程中出来的油,拿出来白天放在家一天,晚上回来一看,皮沙发上有一滩油,后来检查发现是发动机连接排气管每隔半小时能滴出一滴油,拧紧螺丝也没用,发动机底部盖周围也是渗油,当天晚上我把发动机拆下来了,把发动机底部盖打开有透明的垫片,感觉没有问题,装回原位螺丝拧的非常紧,再往发动机里管油,当时没有渗油,第二天白天一看还是有渗油,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问大家:
1。三叶46级发动机底部盖渗油是否正常(在发动机未启动状态)?
2。发动机和排气管连接处漏油是否正常(在发动机未启动状态)?
3。是不是所有的油机都油漏油和渗油现象?
4。那种发动机不会有上述现象,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本人是第一次玩油机,也是第一次买,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网友:
误导!
自配的燃油中篦麻油的比例不可低于20%!!!否则发动机寿命大减!
如加入添加剂(如硝基甲烷)就要减少等量的甲醇.
甲醇80--50%+硝基甲烷0--30%=80%+20%烷篦麻油.

网友:
甲醇和蓖麻油得比例应该是5:1
如果不飞特技 硝基甲烷最好不加 虽然爆发力增强 但伤发动机 不加也能飞特技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