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丑了,新手学做Footy帆船

楼主(2009-07-10):
不知道回贴怎么样才能上图,开个新贴吧,先上图请大家指正~(本想悄悄做好再发的,看大家这么热心帮忙,干脆直接发过程了,请大家帮看看,有什么问题及时指正,也好修改)
1、本想用三合板做的,但一买就得买一大张(2M*1.2M)不好加工,干脆用轻木做了

基本做了个大概后发现轻木的强度好像不太好,决定用原子灰刮上一道,现在好多了

用办公室门头上的那种铝合金的门牌子做的稳向板和舵,外加钢筋一根没称重,可能不到200克吧

网友:
沙发 , 等待LZ下一步 .

网友:
灰太厚了吧 多重 多加几条肋骨就好了 强度就上去了

楼主:
没能称这个东东的称,刮上灰以后比没刮是重了很多,主要是强度增加了。开始做的时候没想到,就照图纸直做,图纸上也没有太多的龙骨,所以也就没加,等做完了又感觉如果加龙骨的话有点麻烦 ,再说了,要上漆的啊,不刮灰肯定是不行的,木质太松了吸水一定太厉害。

网友:
继续努力 早日下水

网友:
我看不见图.用木做船体完工后先上油柒之类的东东,要用稀的让它食进木里,这样木就不大怕水了,我们以前用硝化棉,光油也行一定要对稀,多上几遍,里外都上,灰可用喷柒,滑石粉混,这东西轻.也便宜,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喜欢!早日下水!!!

楼主:
TO:wu123321wu
做的时候朋友也提过这个上油的问题,不过不知你说的油染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好像是桐油,如果上桐油应该是可以不刮灰了.不知道你说的,滑石粉怎么样"喷染",现在感觉原子灰太硬了,不好打磨

网友:
五金店卖的,用喷枪喷的柒啊,滑石粉买医用的贵点,但质量好,不能用桐油,,用后你就难上面柒了,实在不好找就用油家具的,但要稀,要不你食不到木里.
方船 阻力很大啊,但恢复力距好,不过帆船不有点倾,是跑不好的.船体的线型也不好,型体阻力涡流阻力会很大的,稳向板的固定象不太好?

网友:
希望早日下水

楼主:
更新了

在家要带小朋友,也没什么时间做。只有在单位值班的时候可以搞一下。进度有点慢
怎么上不了图了?无效的图片文件?!

楼主:
昨天上图有点问题,只能一张张的发
今天好了,

舵安好了,转动还是很灵活,应该可以用吧

稳向板上打了两个孔窜了根钢丝进去用以固定位置,然后在里面用玻璃胶粘了一下,基本上还是很稳的。顺便在船的内部所有接合处都摸了点胶,应该能起到点防水的作用吧。

甲板上开孔准备好拉线的小扣和插桅杆的孔(想了下桅杆可能做成活动的怕是好点)。

背面

用另一种玻纤的小棍做的帆下的横杆(不知道学名应该叫什么,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棉线加502做的摇臂,应该很牢了吧。

塑料袋做的帆,不知道能不能行

基本的外形应该就是这样了。不过今天才突然发现,设计上有个大问题。

原计划是这样的,可是今天假组的时候发现黄圈的地方少个小扣扣,没办拉住后帆
本想在挖空的地方加个盖的,这样一来盖子也不好加了,如果扣扣加在盖子上的话的拉帆不就把盖子提起来了吗?!如果直接在开口上加个梁把扣扣装在梁上的话盖子又不好做了,怎么样防水是个大问题了~~~    各位帮想个办法吧

网友:
加扣的办法很简单!!
在船弦两边加个钢丝做的三角架形的东西,
就象一般的衣架一样,不要下梁就可以了!

楼主:
终于完工了

最近工作比较忙,早就做完了但没有拍照.前天试水后今天正试下水,没有照航行的照片,先补几张完成后的样子吧

自家鱼缸黑试的水,吃水还行

拉帆的绳索,最后的决定版,没有按照海维说的那样,感觉还可以,前帆和主帆分别用了两根线

没有做仓盖,直接用透明胶带一粘了事,不过我这个好像不是很透明

拍花了

全貌~~
今天在小区里的水里航了那么一小会,爽啊~改天一定把航行的照片发上来同乐.
感谢海维和各位的帮助~~

网友:
说实话 挺难看的
不过一定挺好玩的!!!
再做一个吧比现在的这个漂亮些。

楼主:
是有点难看,不过是处女做啊~~ 第一次做船\第一次玩帆船\第一次玩摇控帆船感觉爽啊.下一只船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64CM左右的,可能到时候还要在你的网店里买点帆料哦,到时间可要优惠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难看,不过是处女做啊~~ 第一次做船\第一次玩帆船\第一次玩摇控帆船感觉爽啊.下一只船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64CM左右的,可能到时候还要在你的网店里买点帆料哦,到时间可要优惠点哦

帆料优惠没问题。
要不是最近工作太忙了,我也要做大一点的帆船了。

网友:
大风点3003拉不住的吧

楼主:
回楼上的,我用的不是3003,用的是他们几位用的MG995,拉力应该很不错

网友A: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