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钻攻两用机 超清楚图纸 朋友谁懂来改一下

楼主(2009-07-10):
无意得到了一台全新的西湖钻攻两用机、但是是380v的。家电220v用不了。电机是220v-380v两用的、改接220v还是不行、问了西湖厂才知、电器控制部分是380v的、厂里没有220v的。装个变频器不知能用否。好象缺相。
最大攻丝直径(铸件/钢件)………………………… M12/M10

最大钻孔直径…………………………………………… 16mm

立柱直径………………………………………………… 70mm

主轴最大行程…………………………………………… 85mm

主轴中心线至立柱表面距离 ………………………… 180mm

主轴端至工作台最大距离 …………………………… 400mm

主轴端至底座最大距离 ……………………………… 560mm

主轴锥度……………………………………………………B18

主轴转速范围……………………………………250-2000rpm

主轴转速级数 ……………………………………………… 4

工作台面尺寸………………………… 260×260 or Ф300mm

底座工作台面尺寸……………………………… 220×220mm

总高………………………………………………………956mm
电动机…………………………………………………… 550W

毛重/净重…………………………………………… 85/66kg

包装尺寸 …………………………………… 76×44×105cm

网友:
三角形接法变220V后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
多少钱到家啊?

网友:
名家的产品,就看应用了

网友:
不会是西湖的吧

网友:
直接买个220V的电机,再买个控制变压器。就行了。不会超过350.00元。弄大了没必要,,,

楼主:
电机本是220v-380v两用的、改接220v行、但电器控制部分是380v的、装个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不知能用否。好象缺相。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电器要控制吗? 就一个电机而已。攻丝要自动倒转,也就一个接触器。拍张电器箱里照片来看看呢? 稀奇

网友:
完可以加一个变频器

网友:
控制部分可以改成220的

网友:
不太明白"电器控制部分是380V的"什么意思

网友:
电机改接220v后,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后接上应该就能用了吧。
不太了解这个台钻有哪些电器控制部分?除了电源开关(也许再多个倒顺开关?)跟接触器外,应该没别的了吧?
或者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加变频器不会缺相的
380v的变频器 改220v也可以 但不是都可以改哦

网友:
家变频器

网友:
直接换个220V的电机省事!

网友:
一个电机的电压等级不对会整死人~?

楼主:
图纸

新建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新建文件夹

网友:
JL-7 是有两个线圈的接触器,线圈本身是用220V的。 不存在更换的必要, 只是换成220V可倒顺转电机,接线有变化,前段时间有贴讨论过此马达接线问题的。。  不过用攻丝功能时,220V可倒顺转电机减速倒转太慢,不好! 不如就加个大电容,直接改现成的电机。

网友:
看包装箱就很专业啊,怎么没见机器实物照片捏.....

网友:
要看楼主怎么使用了,当台钻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地改电器线路了,简单地改一下就可以了,要有攻丝功能的话改起来好像就比较麻烦了,一点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