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是怎么转弯是呀??

楼主(2009-07-10):
新手,飞机一般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那怎么控制他转弯呢(陆地上转弯哈)??

网友A:
后轮转向呀,顺便沙发一下,哈哈!

楼主:
那后轮不是要装个舵机来控制方向了???

网友B:
装垂直尾翼就OK了啊

网友C:
和尾舵联动即可

网友D(2009-08-29):
油门稍微给大点!用尾舵也够!

网友E:
跟尾翼混控

网友F:
以下是我见过的方式
1、涵道象真su27,前一后二的轮子,前轮有舵机,直接控制转向;
2、很多飞机,地面转向用垂直尾翼;
3、我自己的KT机,没有垂直尾翼,但轮子的支架比较软,打副翼会使左右两边的轮子压力不等从而转向,缺点是要有点速度才能转弯,转弯半径很大且容易侧翻。
4、用手拨,用脚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