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锂电怎么测试它能放多大A的电流

楼主(2009-07-10):
(请教)一个锂电怎么测试它能放多大A的电流?

网友A:
用根粗点的线直接联正负极,再用直流钳表测测看。

网友B:
一般条件很难测准,只能照2楼的估一下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短路电就应该算最大电流了吧.可有意义吗? 最能反映电池放电能力的还是看它的放电曲线是否平滑.大放电平台高低.平台越高放电能力就越强

网友D:
进来看看
见过别人在电机工作时有测试过

网友E:
根据你需要测试的电流外接固定大功率电阻,测试电压,看看是否在额定电压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