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加大油死火

楼主(2009-07-10):
OS50发动机加大油门会死火,主油针是开半圈,
如果开大一点或者1圈就打不着火,是不是发动机老化了?? 是买别人的发动机!

网友:
付油针动过了吧。尝试付油针进去些,主油针出来些。

网友:
发动机启动后主油针二圈半到三圈,推大门试试,主要是进油太少了,我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现在没有了。呵呵,固定翼46组装完了,还没有试机呢,明天试机,没上过模泥,不知道会不会炸机。

网友:
os50蓝头的化油器出厂设置都是偏富油的,所以会引起油门推到大约1/3位置时熄火,调整办法很简单,你把副油针顺时针转到一字槽水平偏高一点的位置就可以了,主油针一定不可以小于1.25圈。

楼主:
发动机启动后 扭主油针或者副油针会死火的

网友:
你换个火头试试,很有可能是火头热度不够导致

网友:
我的设置了熄火开关 开关开时推油门就会熄火 我觉得主油针一圈就够了 一圈半怠速过大 你不用调主油针 把连接油门的拉杆放大点就可以了 这样一推油门 舵机盘走的量不就相当于加大了么 个人认为你买的发动机应该不会太老 还不至于去条油针 如果热火头烧了 你根本启动不了 应该是油门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