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到底怎样才可以练好圆呢????第2次炸机了

楼主(2009-07-10):
昨晚再模拟器上练了很久了,定点自旋也过关了,于是用了一块电池,在屋的周围有50平方米,于是开始了慢速的圆周航线,一开始很难控制高度和速度,后来慢慢习惯了,控制手法

     慢慢推升降,不能太快,于是开始动方向舵,让机头围着圆心开始转动,要时时刻刻摆着方向舵!那叫完美呢!虽然要10或5秒一圈,已经很慢了哦

  于是就到1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转大圆,周围有树木等,

首先学慢圆一样飞飞行!不行啊!飞机一边侧着,而且速度越来越快,高度越来越高呢!

飞了接近30块电池了,还没有飞出完美的圆,甚至连飞5个差的圆,飞机已经有50多米高,半劲也有15米了!!!!控制手法如下

     升降舵慢慢推向前,首先让机头对着圆心开始转动,但第一圈后速度很快了,飞机也有侧边的样子了!我也有一路打方向一路打着小小的副翼,当没有了前进的速度,我就打点升降舵,让它有点前进的动力

但到今晚,因为速度太快,半秒就行了10米左右,撞上了树木,报废了一对BOQIAN浆,大齿也捎了...

请高手告诉我吧!!!!:loveliness: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难道就要从这里停下来了吗:loveliness:

网友:
我不是高手,不过飞圆周应该已经过关了。

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不停的练。一开始不要飞得太快。练习的目的,主要是建立自己对速度和升降舵/油门的感觉,同时需要联系的当然还有对副翼和侧向偏移量的感觉。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由于修正舵面的速度/频率不够。这个速度,用大脑思考是不行的,只有用直觉和条件反射去修正。

我现在练倒退8字。一开始倒退圆周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对信心打击很大。但是坚持下来,发现越练,每次打舵量越精确,打舵的反应也越快,于是画出的圆也就越光滑。

如果对真机把握不大,还是先多练练模拟,重要的是打舵的时候多体验体验对速度和姿态的影响。

网友:
先要练习大一点的圆,在逐渐缩小。另外,要分别先后慢慢感觉一下升降,副翼,尾巴舵量的那个点,意思是在画圆的时候,有了这个点的舵量,在画圆时几乎是不用怎么修正的,说起来容易,还是得多练习。

网友:
是不是你的尾舵和陀螺的配合不好啊?换套好的,非常不同!

楼主:
听不明白啊!

可以详细告诉怎样控制吗

网友:
你可以先练习一段时间来加快进步
对尾起飞后,左/右转180度变成对头,然后压头推点油朝自己方向前进1秒,然后左/右转180度变成对尾,同时开始松手收油准备着陆。
注意安全哦。有个1个星期左右的这种练习以后,你会发现飞圆象切菜~

网友:
技巧只有一个: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