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我一个百分表

楼主(2009-07-10):
这东东说明书没有了,不知还少什么东东,我没用过这玩意,拿来问问内行。

网友A:
少了个固定螺母

头子好象是坏的吧? 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个固定螺母

头子好象是坏的吧? 看不清

头子要怎样判断好坏,我要手按动顶针,表头指针走动很匀称,表头应该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好的~固定螺母在粗的加长杆上呢~

网友A:
那螺母要2个才好,,,,
当用接杆时,接杆和量杆本身要1个固定,接杆和测头又要一个固定.
当然你可以把罗纹拧到底,这样也算是固定,不过影响量程而已.
我说的坏的是辅助测量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螺母要2个才好,,,,
当用接杆时,接杆和量杆本身要1个固定,接杆和测头又要一个固定.
当然你可以把罗纹拧到底,这样也算是固定,不过影响量程而已.
我说的坏的是辅助测量的那部分....

辅助测量的那部分,是不是表里的那个小指针,小指针也是动的,只是走得慢。

网友:
小指针是数圈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测量的那部分,是不是表里的那个小指针,小指针也是动的,只是走得慢。

0—3毫米的百分表,小指针1格1毫米,3个格就是3毫米

网友:
廉价的山寨货可能已经"省略"了

网友:
量程升级

网友:
要配千分尺,量程升级了,千分尺也要升级

网友:
这套表绝对有问题强烈建议楼主发给我,我帮您仔细从头到尾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zc7854726上这么多图,我慢慢看来。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0%D9%B7%D6%B1%ED
这个百分表东东还这么多是不是都要备齐?

网友:
不必备齐所有的测头,你常用的规格上下再加两个测头足够了(比常用的稍大、稍小各一个)。

网友B:
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