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逆电机 怎么接线?

楼主(2009-07-10):
35元 淘了个电机 不知道怎么接线 求教

网友:
上接线端子正面图!!

网友:
 太阳啊!,这个东西前几天我还在南宁北湖路铁桥边的垃圾店看到的一摸一嚷!1

网友:
什么电机不可逆

网友:
就和电容分相的电机一样,要接一个2微法的电容的,有两个线圈,不分运行和分相绕组的,正规的用法是用两个驱动器分别驱动两个绕组,相位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转向

楼主:
不可逆的电机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说的可逆是转向 不是电动机和发电机互逆.

网友:
对了忘了回答问题了, . 你找出公共端,改变电容接法就可以改变方向.这电机的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好像是一样的,也说不太清,自己试下就知道,注意点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逆的电机还是有的

是人为不让电机逆的吧 ,比如在直流电机电源线上串上个二极管它就成为不可逆的了

楼主:
也不是 是构造上就不可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 是构造上就不可逆
无刷在构造上人为设定不可逆,感觉一般交直流电机都可逆呀

楼主:
罩极电机  好像就是 另外我玩过一种磁滞电机  也不可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一的电机,不过还没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哈哈 终于 找到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