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线的无刷004,还未来的及穿马甲。。。

楼主(2009-07-10):
 刚下线的极品004,还未来的及穿马甲。。。,无刷+木桨+450脚架+DTD套装+尾浆保护器。。。

网友:
穿什么马甲

网友:
这也叫极品??看我的帖子。全独立设备。抛弃垃圾垃圾中的四合一。

独立混控器。独立陀螺仪。独立无刷。全部独立。四合一??见鬼去吧。

网友:
楼上的帖子在哪里呀,有链接不

楼主:
这也叫极品??看我的帖子。全独立设备。抛弃垃圾垃圾中的四合一。

9楼的这位仁兄,玩模型最大的乐趣是互相交流玩模经验,无需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极品"二字都能把你急成这模样,值得吗?在下请教下,004只不过是四通道入门级的电直,虽然你换了所谓全独立设备,你004也无法达到450的水平,我不知道你的独立陀螺是什么型号,如果是0704类的,那和4in1里陀螺仪没多大区别,其实4in1很适合4通道电直的,性价比高,因为004是不可调螺距的,所以即时你换了GY401也没用,我现在换了DTD直驱尾桨,配合4in1锁尾相当的好,符合我改善的目的,我认为是成功.

网友:
医死鸡------我的初恋情人,不过现在另有新欢已经和它分手

网友:
不错!整体感觉很好,有没有试飞一下性能?

楼主:
由于木桨以前撞过,2者之间有差异造成有双桨,对悬停有些影响,但DTD锁尾确实不错,和原配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试飞了,能保持在1.5*1.5米内悬停,我原来004调的最好时候可以保持在0.5*0.5米之间悬停30秒以上多

网友:
哈哈哈 好大的脚

网友:
13楼llzzxxmmwwcc 就是骗子出身的灌水王,通过灌水升级然后到处骗人

没想到狗嘴也这么臭。一坨屎

网友A:
无刷电机感觉是ESKY的EK4-0005,尾架是丘比特的,脚架是450的,电池架是KING2的,尾桨保护器好象是沈老师最新的开发的。电池是花牌1000MA 20C 。鉴定完毕

网友:
我就是想要这样的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感觉是ESKY的EK4-0005,尾架是丘比特的,脚架是450的,电池架是KING2的,尾桨保护器好象是沈老师最新的开发的。电池是花牌1000MA 20C 。鉴定完毕
好眼力!基本全对,补充下电调是好盈25A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眼力!基本全对,补充下电调是好盈25A

上面打错,应该是XXD 25A电调

网友A:
XXD有25A的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有25A的电调吗?
有的,淘宝搜下很多的

网友:
哦,估计就换了几个MOS 就叫25A了吧

网友:
建议 将250的皮带传动系统移植过来

楼主:
DTD的N60马达发热量好大,又机会改改散热片

楼主:
补充下:用木桨时,DTD直推用原配的3寸桨,但用胶桨时最好用4025桨

网友B:
 楼主的“四合一”是不是:35MHz 频段,
(34.875---36.125)范围内的??

———若是:是否有意‘处理掉’呢??(我在重庆)
楼主这个JJ,是004--??还是016哦???怎么旋头那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四合一”是不是:35MHz 频段,
(34.875---36.125)范围内的??

———若是:是否有意‘处理掉’呢??(我在重庆)
楼主这个JJ,是004--??还是016哦???怎么旋头那么复杂啊。
4in1是75M的,旋转头是标准的004

网友:
引用 楼主:
DTD的N60马达发热量好大,又机会改改散热片

楼主丘比特已经推出轻量化的两用尾架了,铝合金座+玻纤尾翼,重量比塑胶的还轻至少1g。可以装成推桨,也可以装成拉桨!拉桨的话就可以给马达散热了!!

网友(2009-09-10):
呵呵
也想改
你出个改机教程如何

希望你能把你变更的件告诉我,我也试试,谢谢了

QQ:848105 加我吧,注明:E004无刷

网友:
我也想改004,楼主给介绍一下啊,都换了些什么东西,我照单抓药啊,多谢啦

网友:
如加上淘宝上 004金属升级件 日字框和H夹超酷

网友:
请问楼主DTD套装哪里买的??我要买!!!

网友:
改的不错,但不知成本增加多少

我也小改004,但主要是为了降低炸机成本。飞004都知道,炸机最易损的是平衡杆(两根5元)、8字双孔拉杆(一对5元),还有带个耳朵那日字框(6元);我用模友450炸弯不用的不锈钢平衡杆(新的也就2元)剪短一点代替原来的平衡杆,改后基本没换过平衡杆和日字框;那个小8字改就不用我说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