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内径千分尺怎么使用?

楼主(2009-07-10):
没有说明书了,从刻度上看最小可以从5mm开始测,但是数显从5mm处归零的话那每次测量都要加上个5mm,这样就非常不方便了,哪位用过这样的内径数显千分尺给说说用法。

网友:
没用过~~~不懂。

网友:
很精密的仪器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一下。

网友:
自己找东西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那东西只要不磕碰,还是停耐操的,,,,,,,,,,,,,放心去实践吧

网友A:
显示屏的基准值是可以设定的,例如0-25 .25-50外径千分尺开机时显示为0.000和25.000 ,长按preset和zero键应该可以修改基准值。我用过三丰外径千分尺,曾经改过。你可以试一下,数值乱了,重新安装一下电池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发来给我研究研究!

网友:
还真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的基准值是可以设定的,例如0-25 .25-50外径千分尺开机时显示为0.000和25.000 ,长按preset和zero键应该可以修改基准值。我用过三丰外径千分尺,曾经改过。你可以试一下,数值乱了,重新安装一下电池就可以恢复 ...

高人总是有的,按hommel的方法长按preset键后就可以修改了,可以从000.000-999.999之间可以设任意值为起始值,只要配合刻度就可以了,这样方便了很多,谢谢hommel。

楼主:
那ABS又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
为啥总喜欢数显哩?其实这东西不如内径表,只能测靠近边位置的。

网友:
数显的不会存在人为的读数错误,而且可以在任意位置设置0点,使用比较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