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pro装机日记

楼主(2009-07-10):
上周跟厂里联系,问有没有430pro卖。本来没抱太大期望,因为没有在国内正式开卖。没想到得到了肯定的答复,非常开心
这个星期下决心把飞越500出了,静候430pro的到来。430pro的亮点在于vbar,以前从没碰过的昂贵玩具。于是在等待之余,也急切的到处搜索相关的知识。小有收获,在这也想跟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

首先是舵机。老大推荐的是JR8900,TT DS10,Futaba9650。这三个舵机,前两者都是标准尺寸的大舵机,9650是中(mini)舵机。在这三个当中,恐怕只有9650才是在国内较为实际的选择。JR和TT的不仅昂贵,而且购买渠道和配件都极为缺乏。9650不算贵,但是也要360元以上一个,三个也超过了1000RMB。另一点不爽的地方是,9650是塑料齿,炸鸡的担心更多些。无意当中我对比了一下HS5245MG和9650的指标,竟然相差无几,5245甚至还要高于9650。问了一下厂里,说是也可以用,满心欢喜地留下不准备出了。当然我知道便宜没好货,240元的5245对360元的9650,指标还要好一些,肯定有些短处。也许精度上韩国货会比日本货差一些吧(有用过不少舵机的说,JR > Futaba > Hitec)。曾经考虑过YT的DS610/620,价格在400以下,指标看起来非常好,而且是钛合金齿轮。但是google了一下,发现是电老虎,竟然还能咬死5A的BEC,我还是敬而远之吧。

其次是vbar控制器。老大推荐mikado的vbar。其实当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要么GU 365,要么就是mikado。但是GAUI的只要1200,而mikado 要3250。发帖问老大,老大没有多说,只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于是带着这个疑问google。结果在rcgroups上找到了答案。 GU总体上来说还可以,但是有两大缺陷。第一是对高频震动极为敏感,整个飞机的动平衡必须做得非常非常好,否则陀螺很容易受干扰。另一个缺陷是锁尾陀螺的性能不好。高速自旋的时候有顿挫感、高速倒退和暴力3D时锁不住尾。看来mikado不是白卖3000多大洋的……

网友:
同学 要上图阿

网友:
支持mikado vbar,锁尾效果响当当.

楼主:
图来啦

昨晚太累没来得及上图

跟YT500比较电机

跟YT500比较电机

下方是飞越500碳纤大桨

下方是飞越500碳纤大桨

网友:
桨漂亮,发现自己现在超级喜欢碳桨,好爽

网友:
图太少了~

网友:
原廠馬達.....配14t可以飛足4分鐘.....參考一下......
.

网友:
和我的那个一样的SJM500pro,看图好像也是有副翼的吧!
楼主没说装机的过程啊,不是“装机日记”吗?希望看到装机过程遇到了什么问题没。

楼主:
装机过程

呵呵,今天花了一天时间装机身。手脚比较慢,只完成了80%左右。

一体化尾波箱,很漂亮

一体化尾波箱,很漂亮

可调节轴向游隙

可调节轴向游隙

尾推用了N多的轴承

尾推用了N多的轴承

独特的双层垂尾

独特的双层垂尾

我把这两颗螺丝改短了

我把这两颗螺丝改短了

9254算是“大舵机”

9254算是“大舵机”

粗壮的尾推碳纤杆

粗壮的尾推碳纤杆

楼主:
装了一天,感受颇多。

按照说明书从尾巴开始装。pro上面应用了几乎所有的最新改进。一体化尾波箱看起来非常结实、漂亮,而且还能调节游隙消除虚位,感觉很爽。可惜的是,加工水准没有到位,一颗螺丝有些滑丝,螺丝孔的位置似乎也不是很准确,导致尾推安装有些变形。幸亏很多地方都能调节(这个是SJM的一大特色了),最终还是把尾推调得比较顺滑了。原来325的尾桨夹用两个球头和尾推相连,球头套往往磨损得很厉害。Pro全部换成了双法兰轴承,真是不惜工本。

垂直尾翼这次变成了双层,相当有创意。

尾舵机的支持让人感动。同一套kit里面附了从小到大3个尺寸的舵机固定块。从单孔的micro舵机,到9257尺寸的Mini舵机,到9254的标准舵机通吃。

尾舵机的推拉杆非常粗壮,固定环上嵌着橡胶,两边仍然用法兰轴承固定。个人感觉这个有些过了,显得有些笨重。原来的2mm碳纤杆+球头应该能够满足一般使用要求。当然如果需要非常暴力的动作,也许需要加粗到3mm。

楼主:
430拿到手以后,最令我吃惊的是整个动力系统。首先是电机,1100kv。轴径4mm和325/360一样,比360的电机略大一些,但是比YT500的电机(1600kv)明显要小。

主轴直径跟360/325完全一样,只是长一些。飞越/YT500的主轴非常粗,而且是空心的。有些担心pro的主轴是否堪当暴力3D的重任。看到大齿盘,更令人吃惊,和325/360是完全一样的。球头扣也是一样的,不像YT500完全用的另一套尺寸。SJM这样做的好处应该是节约成本,同一套生产线稍加改动就能生产两个级别的飞机零件,很多常用件甚至可以直接互换。如果实际动力和强度不输YT的话,确实是棋高一招。

楼主:
pro的尾桨夹有比较大的变动。桨夹末端有四个突起,看来老大已经确认了配重的作用,直接把它们“一体化”了。尾桨固定螺丝另一端的螺帽也省掉了,方便是方便,但是原来的是防松螺帽啊,有点担心螺丝会不会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