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玩450之后,总是有无数的问题要问。。。

楼主(2009-07-11):
兄弟们,你们有这种感觉吗?以前没玩的时候以为很简单,但玩得越多,越深入,越有层出不穷问题要问,要学习。比如我:

陀螺仪是怎样回中的?
无刷电调怎样不通过编程卡而直接用控进行设定?
DSX7的接收机RD721的七个通道,功能能否实现任意互换?
电池使用平衡充的时候,充电电流究竟要设为多大?
什么是开关电源、交替方形波是怎样转成直流电的?
401锁尾、不锁尾的感度临界值是谁设定的?怎样设定的?
好盈Guard 40A与Plentinum 40A哪个好,好在哪?
电直的重心与主轴重合度要在多少时才适宜起飞?
DSX7怎样玩模拟器G4、G4。5?
倒飞是怎么练出来的?
三个不同型号的舵机,能否混用在斜盘上?
国产的几百元六通甚至八通的2。4G控,能否满足450飞航线要求?
等等等等,
。。。。。。
。。。。。。
。。。。。。

我以前还以为,猛学上个2周,就一切都通了。结果,随着玩机的深入,新问题不断出现,不断地发贴询问,总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学这些设备方面的知识,对自己有些什么用处,但就是为了玩得好,十分想学。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想知道电调不用设定卡怎么设定           除了借别人的

网友A:
陀螺仪是怎样回中的?——没必要知道
无刷电调怎样不通过编程卡而直接用控进行设定?——看电调说明书

DSX7的接收机RD721的七个通道,功能能否实现任意互换?——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没必要
电池使用平衡充的时候,充电电流究竟要设为多大?——1C
什么是开关电源、交替方形波是怎样转成直流电的?——没必要知道,除非你想钻研电子而不飞直机了
401锁尾、不锁尾的感度临界值是谁设定的?怎样设定的?——前一个问号没必要知道,后一个问号看401说明书
好盈Guard 40A与Plentinum 40A哪个好,好在哪?——哪个贵哪个好,好在价格上
电直的重心与主轴重合度要在多少时才适宜起飞?——90%以上吧,不重合最好别飞,强飞很痛苦
DSX7怎样玩模拟器G4、G4。5?——翻论坛帖子,琢磨模拟器软件设置
倒飞是怎么练出来的?——倒飞时练出来的
三个不同型号的舵机,能否混用在斜盘上?——能,不推荐
国产的几百元六通甚至八通的2。4G控,能否满足450飞航线要求?——能
等等等等——我等着

网友:
401锁尾、不锁尾的感度临界值是谁设定的?怎样设定的?——控设定的,怎么设问控和陀螺仪说明书
好盈Guard 40A与Plentinum 40A哪个好,好在哪?——好像Guard多个放电监视功能,没鸟用处徒增分量
电直的重心与主轴重合度要在多少时才适宜起飞?——原则上重心应该在主轴上,实际情况看调试

网友:
guard 40A是ubec

网友:
陀螺仪是怎样回中的?
个人理解  陀螺仪+尾舵机 就是一个闭环系统
锁尾时  陀螺仪检测角度变化并记录当前角度值 尾舵机改变尾桨正/负螺距 正/负螺距引起直机 左/右转动  当达到陀螺仪记录角度  尾舵机停止 尾桨螺距不变  尾部不变 尾巴就锁住了
非锁尾时   陀螺仪只是检测角度不能有太大变化  尾舵机去执行  当角度暂时不变时  陀螺仪给出信号 尾舵机回到中立点  所以非锁尾模式会有风标效应
电池使用平衡充的时候,充电电流究竟要设为多大?
一般锂电可以设定充电电流为1C  也就是1000mAH可以为1A 以此类推

什么是开关电源、交替方形波是怎样转成直流电的?
开关电源 是控制晶体管导通/截止的时间比率来维持输出电压不变的一种电源
交替方形波 最简单可以用二极管来变成直流电 也就是最简单的整流

如有误导  请批评指正

网友:
倒飞是怎么练出来的?——倒飞时练出来的

出家人不厚道啊。。。。。。

我感觉倒飞是在正飞已经飞的无聊 胆子也飞的大了的时候 一种得瑟中油然而生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是怎样回中的?——没必要知道
无刷电调怎样不通过编程卡而直接用控进行设定?——看电调说明书
DSX7的接收机RD721的七个通道,功能能否实现任意互换?——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没必要
电池使用平衡充的时候, ...

这个,

网友:
DSX7的接收机RD721的七个通道,功能能否实现任意互换?——Aileron和Pitch可以互换, Gear和Aux可以互换,不过都要改设置
什么是开关电源、交替方形波是怎样转成直流电的?——开关电源应该是通过开关管将频率升高,再变压整流的一种电源。方波通过电桥应该就是直流电。其他波形还需要用电容整流吧。
401锁尾、不锁尾的感度临界值是谁设定的?怎样设定的?——前一个估计就是开发人员拍脑袋想的,没什么道理。后一个通过控设定。
好盈Guard 40A与Plentinum 40A哪个好,好在哪?——Plentinum 40A应该也是开关式bec,哪个好要问厂家,还要看客服的良心
电直的重心与主轴重合度要在多少时才适宜起飞?——重合度怎么算?没人量过距离究竟是几毫米。起来不明显往前后走就行了。

说句实话,这也就是一个大点的玩具,注意安全别伤人就行了,非职业选手没必要搞那么累

网友:
问得多学得多,学习需要这种精神。但有时弄得那么清楚反而有点累。

网友:
锁尾和不锁尾的临界点就是普通舵机的中点。中点以左的行程代表锁尾感度,以右的行程代表普通模式的感度。左右的行程通过控的行程调节来设置或通过所谓的陀螺感度菜单来设(很多人搞不清楚感度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就是行程而已),而当前用的是哪一个行程(也就是说哪一个模式的多少感度)由一个开关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