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EP200的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泰世EP200v2 对头悬停小炸 换了掉些坏了的东西 维修后上电检测 发现个奇怪的现象 推油门到高速时 突然掉速 回拉油门后又正常了
仔细检查后怀疑是单项轴承的问题 难道就要换单项轴承了? 这么容易坏掉啊 晕~
请问高手 如何维修? 怎么简单判断单项轴承的好坏? 是否只是打滑?
----谢谢!

网友A:
單向不輕易打滑~
多是高油門螺距太大~

网友B:
如果是 V1版本的话 单向轴承还是比较容易打滑的

楼主:
EP200v2 se 版本
查看了以前的帖子 参考高手的说法 把单项轴承顶出 抹了些轴承胶压回 调整降低了螺距 再次上电检测 故障依旧 晕~~~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单向与大齿盘之间打滑,用轴承胶是没有用的,要用502胶

网友D:
顶ls,要用502,轴承胶是用在金属和金属之间的吧

楼主:
我用502再试一下 给你们结果

楼主:
单项轴承打滑的问题 用502 修复!
谢了 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