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制作的第二只玻璃钢虾艇(伏击者),有问题请教!(带视频)

楼主(2009-07-11):
这只虾艇是用玻璃片和木片制作的,船长53CM,2217外转电机KV3680
XXD80A 电调加水冷,轴系舵系也是DIY的。
试船时是用2200  11.1V  25C  锂电   全油门玩了两分来钟,
锂电和电机热得不能接受,加上船速达不到心目中的速度,
寻求各位解决电机过热的问题??!

楼主:
热传导式的电机座

热传导式的电机座

热传导式的电机座

热传导式的电机座

楼主:
视频如下

网友:
你的电机没加水冷? 锂电热是没办法啊!但是电机热肯定是没用水冷的结果了!

网友:
轴的安装方式错了

应该从虾底部穿出,不是出船尾出,浆轴的角度也太大了,效率也很差,浆轴应该尽量与船底线平行。。。

网友:
是硬轴吧

楼主:
老虎兄,keke899说得对,是硬轴系来的啊,怎样做成平行啊?

网友:
感觉电机KV高了...

网友A:
從视频來看和聽到轉速!

是浆偏大了,看图軸系入水高度好像有点深I
可先试小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浆偏大了,看图軸系入水高度好像有点深I
可先试小浆!

多谢大师的解答,桨是二叶432胶桨,用过430桨和427桨了,有空转现象!
现在虾艇的设备已拆开,准备改B28内转电机和软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