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装G4.5啊

楼主(2009-07-11):
G4已经安装在E盘并能运行,现在安装G4.5到这里提示如下图,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不能选其他的盘,是不是必须C盘啊

网友A:
G4如果裝在E盤裡能夠執行,那G4.5也必須是裝在E盤裡,G4的所在位置~
硬碟 記憶體不足,長駐軟體關閉,軟體在干擾,把不需要的軟體先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如果裝在E盤裡能夠執行,那G4.5也必須是裝在E盤裡,G4的所在位置~

g4能运行啊。可G4.5到上面第一张图就不装了啊,不管怎么选

网友:
虽然你是装到E盘的,但是软件要求临时释放文件到C盘,要求大小是1972M,而你的C盘容量只有692M了,所以无法安装

可以尝试把临时文件夹调到其它盘,因为你的C盘已经太小了......
或者先把C盘有些不必要的东西挪出去,腾出至少1972M的空间,待G4.5安装完后在挪回去......

网友:
PS:更改临时文件夹的方法: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分别选中下部选框中的TEMP,TMP,点编辑,改变其路径到其他盘区即可.

网友:
PS2:此操作导致模拟器炸机不要找我

网友:
LZ都已经是上将了,还不会玩

网友:
南阳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