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型号?

楼主(2009-07-11):
大家购买轴承的时候要分型号,就是什么精度级别之类的,比如P6  ,ZZ什么的都代表什么意思?都有那些型号?希望高人指点,已供菜鸟学习,谢谢

网友:
zz代表双面防尘盖,z代表单面防尘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上

网友:
"PX”是指精度等级,数越小越好,但是P0除外,P0也叫“一般”级,没标精度的轴承就是P0级的。

网友:
前几天在找轴承资料,但文件太大了搞了几次都没搞上来。截了几张你先看看
http://www.zhoucheng.biz/jishu/jingdu.htm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举个例子,下表是SKF深沟球轴承P6等级的公差表: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 ... logue=1&lang=en

网友:
ZZ什么的(Z、RSL、RZ、RSH、RS1)是指轴承两边密封盖的种类。
各轴承厂商的叫法略有区别,比如以“铁盖密封”为例,有的厂商叫ZZ(一边有盖叫Z,两边有盖叫ZZ),有的叫2Z(2顾名思义就是指两边都有盖)。

网友:
下表是SKF的密封盖选择对比表: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 ... logue=1&lang=en

网友:
密封盖的种类很多,选起来有些眼花,但总之是封的越严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越容易发热,越不能高速。

选轴承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根据你的转速范围、公差要求、工作环境、维护要求来选。

再提一下,除了铁盖的(ZZ)剩下的都是橡胶的,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顾名思义就是密封盖根轴承接不接触(当然至少要有一边跟轴承的内圈或者外圈接触),接触式密封效果最好,甚至可以在水下用。

说了半天为什么轴承要密封?原因是轴承需要良好的润滑,密封盖就是保护和在轴承里装填润滑脂用的。

网友:
两位热心人,敬个礼

网友:
没有接触过这么多轴承

网友:
说的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