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进!KDS K6X如何使用模拟器?

楼主(2009-07-11):
控的底部有个3.5mm的接口,是这个吧!怎么连线?怎么设置?请教!

网友A:
使用音频线就可以啦

网友B:


网友B:
请固朗小邱
固朗进!KDS K6X如何使用模拟器?急!!!!!!!

网友C:
和其他遥控器一样的。先要调到固定翼模式。有问题联系我吧QQ:40660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