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温漂问题

楼主(2009-07-11):
首先.请认为KDS800不好.锁不了尾.叫更换401的朋友就不用看了.我看过很多贴子.大部分魔友说800不飞3D的情况下是非常稳的.可以飞完一个电池不用修正舵机.但3D模式就差多了,

陀螺仪的行程我调的110.延时调的40.我先将在控上调到非锁尾模式.调整尾桨距.感觉差不多不转的时候(当然不可能一直锁.加油和少油的时候还是会转的)然后调到锁尾模式感度约40%.但机头有点左转.然后我又将尾螺距调小.可机头还是右转.我又调感度调高...机头还右转.大约半分钟转90度的样子.于是我又反复调螺距跟感度..一直都不行.转的速度和角度都一样...我调了延时.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小弟多谢了

网友:
我也是KDS,我调到锁尾会检测不到信号。奇怪。呵呵

网友:
kds的用來練練懸停就好了~不要期限太高~
反正修陀的頻率比用非鎖尾陀螺仪低就是了~

网友:
200元的陀螺,
"飞完一个电池不用修正舵机"
这个很难

网友:
一定要先排除机械设定上的问题,没有老手带,那就自己再实验一千遍吧

网友(2009-12-06):
KDS800可以飞完一个电池不用修正舵机???
谁用GY401敢说这句话???
用1000元陀螺(GY520)的人也不敢这样说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配什么舵机,要不然拍好一点的试试,我也是KDS800+262 ,还行吧,不过最近天气冷,是会飘,,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炸机没调好??

网友:
我用KDS800+3688HB可以锁的很稳,温飘几乎感觉不出来!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搭配,如果陀螺稍微次点儿,最好锁尾舵机的速度快点,朋友用过KDS800+262HB,KDS800+9257两种搭配都飞过一段时间,锁尾都还不错,基本上感觉不到温飘,如果尾舵机用模拟或者速度较慢的舵机,可能这种情况就会被放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