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K6X如何使用模拟器?

楼主(2009-07-11):
控的底部有个3.5mm的接口,是这个吧!怎么连线?怎么设置?请教!

网友A:
2.4G的控? 如果是的话,就不能用模拟器线的,淘宝很多卖家是怎么说的,大部分2.4G控都这样,如果不是2.4G的,卖个同样接口的模拟线,再来跟音频线配合可以玩G系列FMS系列A系列的模拟软件,如果要玩XTR的话,还要来个USB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