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65炸了,有便宜的金属齿轮可以替换吗?

楼主(2009-07-11):
65mg炸了,有便宜的金属齿轮可以替换吗?

不知道辉胜的mg90可以的齿轮可以用在上面吗?

网友:
有这么省的嘛

网友A:
炸了很正常哦,模型就是要在不断的炸机中成长起来的,不知道你现在练到什么程度,建议换辉胜的来应付炸机,经济实惠,呵呵,我一下子买了20个,还在用!炸了不疼心!

网友:
你换了那就不是65mg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5mg炸了,有便宜的金属齿轮可以替换吗?

不知道辉胜的mg90可以的齿轮可以用在上面吗?

推荐使用恒吉电子的MS522金属齿轮舵机,5X的价格。电机使用的是futaba同厂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恒吉电子的MS522金属齿轮舵机,5X的价格。电机使用的是futaba同厂电机。

一直从恒吉改版933外壳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恒吉了。但是不知道恒吉什么时候出了个MS5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恒吉电子的MS522金属齿轮舵机,5X的价格。电机使用的是futaba同厂电机。

futaba同厂电机,呵呵,大家又有一个价廉物美的选择了!

网友C:
最近恒吉死舵的帖子很多阿, LZ还是踏踏实实用65MG吧,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恒吉死舵的帖子很多阿, LZ还是踏踏实实用65MG吧, 安全第一

65MG我是怕了,没几下就坏了,坏了还没地方修,MD933一开始老电机的死舵过一次,6月初返厂换了Futaba电机,现在使用很好

网友:
可以考虑用D95MG金属齿轮来修复的,定套舵盘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换成便宜的北田 1123吧!
布线放在外面!

炸了扫齿也就5快钱能修好!

我都说了N便 65MG金属齿的也会扫齿,你们就是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了很正常哦,模型就是要在不断的炸机中成长起来的,不知道你现在练到什么程度,建议换辉胜的来应付炸机,经济实惠,呵呵,我一下子买了20个,还在用!炸了不疼心!

20个是多少钱,我的65用了一年多了炸得也不少可以没坏过,感觉用65练习很好

楼主:
65不在水泥地炸的话,一般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