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装的大齿盘,歪的?

楼主(2009-07-11):
为什么我装的大齿盘,歪的?收的二手GL450C。完全不平衡。不知为什么呢?
装上旋翼部分和大齿盘之后发现是歪的哦

网友A:
检查一下上侧板是否平衡

楼主:
没问题啊

网友B:
麻烦上图说好,如果没有图
1、主轴弯了
2、大齿盘弯了
一般大齿盘不平正常情况下不会影响平衡,我的大齿盘都不平

网友C:
大齿盘固定座有变形吗? 上螺丝松紧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