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跟皮带,但轴承拆不下来了,各位帮忙指教

楼主(2009-07-11):
本人新人,
用的是小木工车床,皮带断了,想换一根,
但上面的轴承怎么也不会拆,
照了图片,请各位给讲讲怎么拆,谢谢。

如果要拆挡圈,请问怎么拆?

网友A:
。。。。。拧下尾部的螺帽(第4图)装配图里的3号件,松开箱里的皮带轮上的柱头螺丝(第1图)零件号11 。轴就拉出来了。不要动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下尾部的螺帽(第4图)装配图里的3号件,松开箱里的皮带轮上的柱头螺丝(第1图)零件号11 。轴就拉出来了。不要动轴承的。

谢谢您帮忙解决,但您可能看错了,装配图里的3和4零件我已经拆下来了,
照片里没有.
我拍的照片和装配图正好是反着的,您说的第四图那个和整个轴是一体的,
是装配图里的14.
受累您再给看看怎么拆,谢谢

楼主:
14的主轴是不是就是插在轴承上的?

用力敲了几下还是不能下来,为什么?

网友:
松开11皮带轮上的钉子,从图2的右边往左边敲轴。注意先拧上螺帽平齐轴端,用木板垫上,防止敲劈叉了。

网友:
且慢,有挡圈,用力敲可能会损坏

网友:
这是什么设计,拆装皮带如此不方便,汗

网友:
3号件拆了? 就松开箱里的皮带轮上的柱头螺丝(第1图)零件号11 ,皮带轮有键销的,可能比较紧。用木榔头向尾座方向敲主轴,轴就出来了。是不要动轴承的。   用力敲!(同地板讲得一样)

楼主:
确实有挡圈,但怎么都拆不下来,主要那口太小了,

比烟盒小些.

如不拆挡圈直接敲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网友:
不可能拆轴承的,没有这种设计的。所以挡圈也无关的。挡圈的作用是装配时防止轴承推到箱里去,起定位作用的。 方向不要搞错,向右敲。  用力敲!
(同地板讲得一样)  不会敲坏的。。   (1.2.3图里是从右边敲)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用力敲下来了,

谢谢各位!尤其是xujianshan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