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30A 烧毁了 烧毁发现问题,有经验的人过来看下

楼主(2009-07-11):
今天我把电调的三根线焊铜头 弄好了 准备测试电池和电调插口  由于我没发现3个铜头做到保护 插上去后 铜头碰到一起 擦火花了 接的烧糊,我赶紧拨下,拿起电调好烫。。。。我一看就坏了 心想啊 难道烧毁了?? 后来我又不死心 等电调冷却后 重新插上电池 插上接收机和舵机 方向一打 舵机动了???我又迷糊了 难道电调是好的? 正在准备试试无刷电机 看看能不能转。。但是我问老老鸟们   没有桨叶 能不能空转????这样做会不会把电机烧毁?看见留下脚印 谢谢!!

网友:
三个头不能接触的 让电调冷却 闻闻有无味道 只要是烧坏元件味道很大的
空转没有任何问题 电机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我估计十有八九MOS已经报废了,但BEC电路和MOS电路是无关的,所以舵机肯定能动
另外,很有可能你接上后电机还能转,但你的飞机飞不起来,这说明只有一组MOS烧毁,也就是电机缺相了,用钳型表量一下就知道哪排坏了

网友:
舵机能动只能说明bec部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十有八九MOS已经报废了,但BEC电路和MOS电路是无关的,所以舵机肯定能动
另外,很有可能你接上后电机还能转,但你的飞机飞不起来,这说明只有一组MOS烧毁,也就是电机缺相了,用钳型表量一下就知道哪排坏了

回答正确 3组有8个烧毁了,只能测试舵机用用了 谢谢大家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