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450追尾

楼主(2009-07-11):
各位前辈 我的设备是 GY401+DS520 我把感度调到从0-100都试过了还是追的厉害
我用的是DX6I控
陀螺仪
设置用的是 SW-E.MODE 还有个SW-INH SW-GYRO 是不是这地方没调好呢 控的感度为65%
锁尾可以锁的住 就是追尾 希望高手们指导我一下

网友A:
GM730+DS520 再怎么调 就是不追尾
会不会是舵臂孔太靠里了
不过DS520就7mm和7.5mm 2种孔距

网友B:
感度线插到什么通道上去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DX6I&page=4
自学去吧~
80楼开始

网友C:
先保证尾推的流畅,再来考虑感度。还有就是降低401的震动。

楼主:
谢谢几位 正在慢慢学习

网友D:
1。DS520速度是肯定够的。
2。尾推加点润滑。
3。皮带也要检查一下。
4。再检查一下前后旋翼的运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