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T250电池的悬停时间?

楼主(2009-07-11):
250原电各位悬停可以多长时间?8分钟?10分钟?

网友A:
能悬停多久要看悬停电流了。设置和配置不同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设置有不同的悬停电流。不同的配置有不同的重量。一般 850mah 一般飞行模式下 8分钟悬停是可以的。

网友B:
飞机各方面调整得当的话,原配的电池悬停可以飞8分钟。时间再长电池就过放了。

网友C:
我在天九控上设定7分30秒,等滴滴的报警结束,转两圈下来,8分钟以内。
目的是爱惜电池,每次少飞一分钟,电池会变得很精彩。

楼主:
哦了哦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讲解~又学了不少东西~哈哈

网友D:
电池容量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