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陀螺仪上的延时旋扭是调什么的?

楼主(2009-07-11):
我觉得我的机打方向舵时打一点点机头就很快转过去了!能让机头转向不那么灵活不?

网友A:
陀螺仪上的延时旋扭用来匹配模拟舵机的响应速度。
你这情况,可以开启方向舵通道的指数功能、减小该通道行程量试试。

网友B:
其实LZ你可以慢慢打舵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快点没关系的,建议你习惯一下,适应一下。
转动灵活能更快让你进步,而且新手的话,能马上回到对尾改舵,不是很好么。

网友E:
不好,以前我用的是TDF06C,不能设置指数曲线,稍微动一点,尾巴就大幅度偏转,
很难对准需要的方向,操作难度很大,造成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
楼主的控如果没有指数曲线设置就请换控吧